[笔电] 昨天拆的联想平板MIIX510电池今天试了下完全断电再焊接

楼主(2021-06-06):
拆个电池焊接测试一下,还有改了PD充电,加装了个PD诱骗器,本来打算用AB胶,结果用热熔胶试了下机就拿不下来了,算了,先用热熔胶吧,后面松动了再改AB胶,电池的灵魂飞线,原装电池规格是4170105尺寸 求个类似尺寸的聚合物锂电池,哪个大佬看到有的说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没这种电池,今天就试一下能不能充电。这种小板子不需要一直通电换电池,有时间再试一下另外那种绿色板子看看断电换电池行不行

楼主:
试了下可以用5328来进行PD充电

网友(2023-07-22):
方便加个好友吗,我有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种电池,今天就试一下能不能充电。这种小板子不需要一直通电换电池,有时间再试一下另外那种绿色板子 ...

不行,已经锁了

网友(2024-12-03):
现在想来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