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牛shi"U盘(CBM2098E)

楼主(2021-06-06):
是不是很厉害?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闪存是牛shi的U盘

网友A:
见多了,牛屎下可能是正常颗粒,也有可能是tf卡。

网友:
你啊,还年轻,见识得少,这个以前杂牌U盘很常见,永恒的牛屎,不变的初心。

网友:
牛屎里面是一张TF卡

网友:
里边可能不是flash颗粒,是tf卡或者spi存储。见过那种给led屏幕用的。

网友B:
我当年买过两个兰科心,安国的主控加三星的牛屎,我怀疑牛屎下面是个TF卡,就给刮了,结果里面是一片硅晶体一样的东西,容量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买过两个兰科心,安国的主控加三星的牛屎,我怀疑牛屎下面是个TF卡,就给刮了,结果里面是一片硅晶体 ...

你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多了,牛屎下可能是正常颗粒,也有可能是tf卡。

真不是 就是晶元邦在主板上再封胶 主板上的焊盘是邦定用的 原来拆过这种板子 主控与芯片都是邦在上面的 之前老王家卖过这种  大把坏道

网友:
可能是黑胶体u盘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买过两个兰科心,安国的主控加三星的牛屎,我怀疑牛屎下面是个TF卡,就给刮了,结果里面是一片硅晶体 ...

对 就是这种邦在上面的  直接把主控与闪存晶元邦定到主板上 成本低不少 现在的黑胶体也是这种工艺 黑胶体是软板封胶不是纤维板

网友:
看样子 应该是TF卡吧

网友:
刮刮乐试试,看看里头是啥,感觉像晶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