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还记得那个OZ9976么?东芝50E6500U液晶电视改背光

楼主(2021-06-06):
用的芯片OZ9976,但资料不是很明确,调整电阻排15,15,101,220,后,拆后也只能调整到300ma,离我的要求有点距离,所以还是改背光得了。

拍几个电路图片,留个影

拆掉屏排线,是翻盖的,翻了那个黑条后,将排线从上面脱出,注意有卡槽

把这两个插条线给拔下来,要不然分影响拆屏

这是原来拍的电源板,怎么调也调不到理想状态,不懂怎么调整,在网上问了许多人,知道的不给说,

这是不注意,把逻辑板的排线卡扣给拔断了,还好 我发现不用拆这里也一样。

就左边那个没了,断了

这是拆下来的背光组,8X6X6V,每组条是36V X4 条串  X 2 并

上面粘黄色纸条的就是坏掉的灯珠了

由OZ9976的供电端 引出+ —,然后控制固态继电器,再由固态继电器控制三组灯条,
测试了一下这里,如果在电视红灯状态下,该处是无电的,只有绿灯时(启动后),该处才有电压,所以可以实现控制,
因为原灯条处是断路的,这个芯片会自动保护,无输出的,所以不会引起别的问题
只是这么改完,亮度不可调了。

3组共9条,是9V灯珠的,按照 4串2并3条串联的方式联接,由非隔离限流驱动供电,电流200ma,108V,
用后发现,光不如原机的均匀。

有些明暗条状影子

网友:
虽然不懂,但要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A:
没透镜散光肯定导光不匀

网友B:
自从液晶屏组件国产化之后,液晶电视机的背光故障率是越来越多,看看液晶屏厂家原厂的背光组件,说句实在话,以前的CCFL液晶屏时代的背光,基本都是原厂组件,可以说真的是把电视用坏了,背光还没有坏,灯管老化除外。

楼主:
只是很佩服厂家,三年刚过,立马损坏,其实这组背光用6条也是可以正常点亮的,但4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透镜散光肯定导光不匀

有导光透镜,主要是分布不均导致明暗相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液晶屏组件国产化之后,液晶电视机的背光故障率是越来越多,看看液晶屏厂家原厂的背光组件,说句实在话 ...

确实是这样。半年换了两台电视机的背光。其中一台50寸,使用不到三年,修期内的,因为交易记录找不到没法保修。

网友:
同感,国产电视尤其是一些线上品牌,真是3年就挂,父母家的和我家的酷开,3年头齐刷刷坏了,问售后要800修好,马家买了块电源板80元搞定,这些坏了良心的厂家,用的配件没有盈余,过压就坏,衰老就坏

网友:
一台微鲸,三年刚过两个月,电源板坏了,背光也有一半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