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华为PD充电器安个新家(HW-200325CP0)

楼主(2021-06-06):
同事的华为PD充电器断脚了,送我了!躺在角落那里有一、两个月了,闲的蛋疼,何不给它换个新家,重新发挥它的使命!
说干就干,首先开膛破肚。原本想着把插头这边打开就可以很容易的将整块电路板抽出来的。NM打开插头那边,尖嘴钳夹着电路板往外抽,纹丝不动!努力尝试了几次,电路板丝毫没有出来的意向,不敢再用力,怕拉伤电路板了。无奈之下只好暴力解决!电工刀敲坏了,水果刀上,终于把另外一边敲开!TNND,C口那边居然灌了软胶,怪不得死活都出不来。找来几块有机玻璃,锯片、锉刀、电钻,全手工!把电磁炉拆下来的电源线接好,502胶水伺候,封顶!涂胶手法不是很熟练,有些地方露白了,总体感觉过得去吧!

网友:
充电器:我的隐私没了

网友:
那线有点太夸张了

网友:
给楼主点赞,透明探索版

网友:
这种充电器以前在咸鱼上买到几个工厂剪过板子的,目前3个好用,65W充电挺好的也是用了透明外壳

网友:
拆个二插插头,黏上去就行

网友:
三合一充电线妙用啊,C TO 水果

网友:
可以加装电压电流表头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那电源线够粗。

网友:
透明壳子看起来还挺帅的。

网友A:
壳子手弄的?! 手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手弄的?! 手艺好

全手工锯片切割,锉刀打磨,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B(2021-10-05):
三合一线这么用可以吗?只能5V1A慢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合一线这么用可以吗?只能5V1A慢充吧?

那个只是摆拍用的,只有一个C 口输出

网友(2024-05-10):
这款充电器的通病

网友:
另类解决方法

网友:
我起码看到有5个同毛病的  华为也不召回

网友:
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