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上菱消毒柜并维修

楼主(2021-06-06):
不开机。。。。

总结:没有轻触开关,拆了酒精解决了。完

网友:
前些日子我老舅家的不加热,开天灵盖看电路板好好的,翻过来看,加热控制继电器的脚周围烧虚了,加铜丝修补,搞定!

网友A:
看的一头雾水,只有图片没有说明

楼主(2021-08-19):
引用 网友A:
看的一头雾水,只有图片没有说明

见谅!要不是我发的,我都看起来吃力,
所以以后我发帖还是尽力有点文字说明

网友:
这种大功率电器一般都是触点容易烧坏,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