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菱燃气热水器显示E4代码维修

楼主(2021-06-06):
风压开关坏了换之故障一样,

主板拖出来查,电容怀孕换之完美解决

网友A:
电容鼓包了

网友B:
哪里坏了?字数你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包了

被你发现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坏了?字数你妹

风机控制继电器供电电容怀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机控制继电器供电电容怀孕了

明显是爆浆啦。

网友:
电机启动电容坏也会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