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拓扑如图,我该买哪种路由器?

楼主(2021-06-06):
如题:我该买哪种路由器?

网络拓扑如图,我需要从Z端通过vpn拨号到A端,访问内网的硬盘录像机,并回看录像。同时内网还放置了NAS,也需要从外网访问,在我远程访问的同时,不能影响到内网的正常上网。(图中还未标注智能家居,按10个左右计算。)
路由器除了pppoe拨号及DHCP外,还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1.开启DDNS2.开启VPN3.开启域名过滤。(其它各种插件功能最好也能有)

已测试过的路由器有:
斐讯K2(官改固件)
问题:1.百兆口。2.不稳定,不定时连不上,但内网又是可用的。
Newifi D2 新路由3(潘多拉固件)
问题:不稳定,具体说不上来
网件R6220(原厂固件)
问题:开了open**N,长时间连着看录像回放就容易死掉,不开VPN的话还是很稳定的。

是不是我的需求太高?普通路由器已经无法满足我的要求?
如果要换软路由,要换哪个级别的cpu?系统用哪种?(要有DDNSVPN,域名过滤……
如果硬路由就可以了,哪个型号可以满足要求?最好能有一点余量。
再或者加个旁路由?DDNSVPN这些由旁路由负责?
Ps:内网的NAS是巴法络的WVL,貌似没有DDNSVPN这些功能。
感觉以上这些硬路由器,不开VPN还能凑合,一开VPN就都扑街了,难道VPN很吃资源的吗?
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了 H3C 官方,给出的建议是:A端使用 H3C MSR2600-10 或者 MSR 810 。(因目前Z端已购置了 H3C ER3200G ...

你这个,随便买个小主机内网当专用vpn服务器就行,硬盘录像机和摄像头都集中到一个交换机上,这样内网出问题也尽可能少影响监控系统,并且你路由器啥的都齐全了,而且你外网也是通过vpn访问内网的,小主机直接当vpn服务器就完了,连路由功能都不需要,路由器上给vpn开端口就行

网友A:
建议RouterOS,有5.25的破解版,正版也不贵,淘宝88还带一个SSD。
稳定点的品牌机就行了,加几块千兆网卡即可。

网友B:
新路由3刷高恪或老毛子试试,高恪开启SFE/老毛子开启硬件加速。至于另外2款可以扔了。

网友C:
功耗不考虑的话,楼主这么多设备还是折腾哥软路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RouterOS,有5.25的破解版,正版也不贵,淘宝88还带一个SSD。
稳定点的品牌机就行了,加几块千兆网卡即 ...

那该用哪个CPU? J1900够不? G2120T或者G3220T够不够? 都不够的话应该上哪个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路由3刷高恪或老毛子试试,高恪开启SFE/老毛子开启硬件加速。至于另外2款可以扔了。 ...

另外两款为啥只能扔了? 道友能说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不考虑的话,楼主这么多设备还是折腾哥软路由吧。

软路由的话,用啥配置?网口2个够不够?需要制定intel或者螃蟹的哪个型号? cpu用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路由的话,用啥配置?网口2个够不够?需要制定intel或者螃蟹的哪个型号? cpu用啥? ...

配置当然越高越好,i3加8g内存够了。网卡考虑加个二手四口的就行。最好用intel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用哪个CPU? J1900够不? G2120T或者G3220T够不够? 都不够的话应该上哪个cpu? ...

1900够了,貌似这个有工控机,功耗低。我现在用联想启天6900M,2G内存。两张四口百兆网卡加主机自带网卡,目前场景是两个外网一个专网,两个内网,毫无压力。除了能耗。

网友:
专业网络设备制造商的网络产品    比如  Cisco  华为 的

VPN 吃资源的     消耗CPU的

楼主:
软路由的话,够不够稳定? 我希望它是7*24小时不能出任何问题的,否则我就得跑20km去重启
专业网络设备制造商的话,看到华为AR1220C,不过貌似有些贵。H3C的能否胜任? 毕竟它的MSR系列海鲜市场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路由的话,够不够稳定? 我希望它是7*24小时不能出任何问题的,否则我就得跑20km去重启
专业网 ...

RouterOS的软路由宣称ISP级,我用了十几年了,稳定性没得说。
支持脚本,可以实现你任何想法,比如我内网的机器有个这样的设定:每台电脑每天可以累计拨号上网一个小时,0点重新计算,时长到了自动踢出,时长不够可以下次再拨。一般的路由器是无法这样这折腾的

网友D:
要稳定就得花点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稳定就得花点米米

来来来,说出你的建议

楼主:
目前的想法是,既然一个路由器吃不消,那我就用两个,一个专门负责pppoe+dhcp,另一个负责ddns+vpn+dnsserver,后面这个看了一下黑群晖,完美满足要求,现在的问题是,买一体式J1900小主机还是买类似联想M93P那种?vpn是不是很吃cpu,这样的话得用M93P那种,用个I3带T的能行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路由3刷高恪或老毛子试试,高恪开启SFE/老毛子开启硬件加速。至于另外2款可以扔了。 ...

硬路由上高恪他可能性能跟不上。可以买1037u那种软路由,刷高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想法是,既然一个路由器吃不消,那我就用两个,一个专门负责pppoe+dhcp,另一个负责ddns+vpn+dnsserv ...

VPN如果带的链接多,吃内存。CPU,J1900和1037U都可以。一般2G内存是够够的了。毕竟你的监控是录像机在本地的,并不是在远端的,只有你看监控调录像的时候才占带宽,并不是试试占用带宽和连接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两款为啥只能扔了? 道友能说明么?

在你那些路由当中,新3配置是最强的,可以刷老毛子或高恪试试能不能满足要求。老毛子响应快,还有硬件加速,转发性能应该比高恪或潘多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