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华为EC6109U机顶盒用联通的,可以用广电吗?

楼主(2021-06-06):
广电机顶盒没有回看什么的,华为又不是太好用,可是可以看到错过的内容了!我在网上找到个刷机包,刷机也没有看到变化,说有WIFI也没有看到,还是我刷的不对?我用那个脚本输入盒子的IP也不能成功,后来我把文件复制到U盘,插在机顶盒上,用小米手机的万能控制器,加按键精灵进入REC,用遥控器真的是进不了呀!别说遥控器不好用,用手机都没有进去过几次,成功率太低了,后来下载个按键精灵成功率还高一点,有时都进不了!然后选择APPLY UPDATE FROM EXTER……应该不错吧?还是少了什么?

网友A:
这款很好破很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很好破很好刷

我也不知道弄的对不对!反正感觉和以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很好破很好刷

在联通宽带到期的时候就不能用了,可以怎么弄用在广电上吗?广电的看电视比这个好!但是没有回放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联通宽带到期的时候就不能用了,可以怎么弄用在广电上吗?广电的看电视比这个好!但是没有回放什么的! ...

我有电信账号盒子但从不用,都是安装应用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电信账号盒子但从不用,都是安装应用看的

我不是太明白!这个可以用在广电上吗?我的刷机方法应该是没有用,那个包就有WIFI呢!可是刷完后没有看到
!还有我也下载了那个软件,可是也不能用,反正在电脑上操作的,就不成功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这款很好破很好刷

怎么刷?、求教

网友:
同款机顶盒 没刷过 就看联通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