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大佬,银灿IS903量产失败 Fail Load FW/info

楼主(2021-06-06):
买来是32G的,用了一段时间,突然不能用了,想量产下。ChipGenius显示只有16G

量产工具默认显示8G

我看了下U盘上是有两个颗粒的,

但量产失败了(我没改什么,基本上都是默认)

求助大佬

网友A:
第二个颗粒挂了吧!

网友B:
只有CH0正常,CH1丢了。大概率903主控虚焊。现在是两个闪存都只识别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903主控虚焊。现在是两个闪存都只识别一半。

有没有可以修的,我可以给维修费

网友:
如果是主控虚焊,自己用风枪再吹吹就行了

网友:
看这盘应该是大神制作的吧,找卖家修,或者楼上的大神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颗粒挂了吧!

大佬,私聊回复要M币,我M币都是负的我买回来时其实是32G的,而且上面有两个存储颗粒的。感觉就是你说的虚焊,你加我吧Q1277276085(不知道能不能留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以修的,我可以给维修费

找范大佬啊

网友:
双贴才32G,付来回运费不值修.........

网友:
去找一些硬纸板,垫在两边,闪存芯片上,然后再把壳子扣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以修的,我可以给维修费

可以修的,目标浙江

网友:
双贴,缺少一个通道,应该是主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