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绿源电动车充电器,就是线断了

楼主(2021-06-06):
同事的,插上电没反应,让我看看,说买个新的要140多,不知道她在哪里看到的价格,哈哈。

变压器好小啊,估计开关频率不低

保险丝完好,说明不严重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220V电线里的棕色线断了,为了查出断点,我把棕色线插在火线一端,然后用电笔感应看看

起初,插头的地方还亮灯,并滴滴响

过了插头部分就没了信号了,剪开后,果然后面的线路都是通的。这个电笔第一次派上用场。

网友:
这种事弄完了一般都是请烧烤啊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笔记本电源也是输出线短路了。

网友:
小问题难不到大师的

网友A:
这个电笔可以查断点?这么牛逼的锁

网友:
这个是啥嘛电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笔可以查断点?这么牛逼的锁

感应笔,当初也淘了一个,感觉灵敏度有些奇怪,偶尔墙内的走线也能感应到。测断线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电笔不错!!!

网友:
这个感应笔多少钱买的?

网友:
感应笔多少钱啊?上个链接,这个充电器做工贴片部分太高档了:Strive:

网友:
可以查断点的电笔是好帮手!

网友:
偶的感应电笔哪都响

网友:
这个电笔是亮点

网友B(2021-07-14):
明坤的牌子,应该不错

网友:
学习了,感应电笔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
低压侧断线最头痛了,碰到一次,网上买一个山寨充电器带转接线,回头换到原装充电器上,行了。充电器接头应该有国标统一,现在各式各样的充电头都有。

网友(2021-10-25):
万能表 也能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断

网友:
这种感应电笔,是不是必须加上负载才能测量线路的通断?

网友:
18年买过一个感应电笔。现在都是感应加触电式的。双枪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B:
明坤的牌子,应该不错

你是说感应电笔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