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夏天到了,让USB直流风扇具备调速功能

楼主(2021-06-06):
现在USB直流风扇大行其道,很多都不能调速,高速运转风量太大了,比如晚上睡觉就需要微风。
我是用调电压来达到调速的效果,方法很多,这里用的是闲置的3R33,体积小外围元件少。
电路图,先对模块改造,去掉红圈的3个元件。

模块很小,可以塞进小风扇后盖里,后盖打孔放电位器,我用的是50K,对于大风量和小风量调解都能兼顾。
如果用25K可以更加精细调节小风量,但是最大风量没有了此时最大输出电压3.3V左右。

上面只能用在1台电扇上,于是做了一个调速外置盒,这样可以用在不同的小风扇上。
电路板用了淘汰的老充电器的板子,保留了USB插口和电容其余都拆掉。

网友:
3r33真的是万用

网友:
好久不见人折腾3R33了。

网友:
直接串联两个二极管,加一个3档开关就是三个挡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