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捡到个无人机的无线摄像头,求玩机方法

楼主(2021-06-06):
下午丢垃圾,捡到个稀巴烂的玩具无人机,无人机肚子下面挂着个摄像头,掰下来拆开玩玩。拆开没看到有插TF卡的地方,这货难道是无线传图,手机APP接收?
三根接线,红黑应该是电源,黄线接什么呢?
求玩机方法。

网友A:
看丝印,红B+.黑B-,黄TX,那么红为正,黑为负,黄为信号线
信号线的作用是通过飞控输出过来的电平信号,来实现拍照、录像的启、停之类的功能,不过通常也就高低两个电平,至于是上拉还是下拉,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黄线一般是控制线, 常见的是低电平触发,  也就是和GND短接触发拍照或者摄像(短时间触发是拍照,稍长时间触发是开始摄像,再触发一次结束摄像), 照片或者视频自动存入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丝印,红B+.黑B-,黄TX,那么红为正,黑为负,黄为信号线
信号线的作用是通过飞控输出过来的电平信号,来实 ...

谢谢指导,明白怎样接线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拍的图片存放在哪里,怎样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线一般是控制线, 常见的是低电平触发,  也就是和GND短接触发拍照或者摄像(短时间触发是拍照,稍长时间 ...

谢谢指导,明白怎样接线了。这货没TF卡插槽,就是外接了一个螃蟹芯片的无线网卡,不知道拍的图片存放在哪里以及怎样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明白怎样接线了。这货没TF卡插槽,就是外接了一个螃蟹芯片的无线网卡,不知道拍的图片存放在哪 ...

搜一下有没有wifi信号,有的话,连上去, 然后随便找个app

网友:
录像存手机上的吧?先通电(估计是3.3V)让板子工作了再搜一下wifi,根据无人机的牌子上网找app安装到手机就能控制了

网友:
红正黑负黄是模块控制飞机的,相当于拿手机党飞机遥控器
接电连上wifi多找几个软件试试

网友:
我上次也捡个,如你一样掰下摄像头部分,回家通电却没找到对应APP,然后就丢了。

网友:
红黑线接电源,看有米有wifi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