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投影机画面满屏黄色竖条纹,还有救吗?

楼主(2021-06-06):
学校的投影机,亮度白天勉强能看,但画面满屏黄色竖条纹,很晃眼睛,还有救吗?

网友A:
蓝色液晶片坏了

网友B:
这个确定是投影机的问题?不会是显卡?

网友C:
换条视频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液晶片坏了

可能是吧,这个投影机应该是三片液晶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定是投影机的问题?不会是显卡?

中控台出来到显示屏上信号正常,就是投影机画面有问题,所以应该不是显卡问题。G840 CPU的核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条视频线试试。

试试再说。不过我觉得VGA线的问题可能不大,因为VGA线是在管材中,一直没动过的。

网友D:
VGA公头的针脚没问题吧 有HDMI接口吗 换根高清线试试 再不行的话换新投影吧

网友E:
估计是电路板上的三个液晶的排线种座子之间接触不怎么好,拆开外壳,把三个座子打开,用橡皮擦擦一下三个排线的金手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A公头的针脚没问题吧 有HDMI接口吗 换根高清线试试 再不行的话换新投影吧
...

好的,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电路板上的三个液晶的排线种座子之间接触不怎么好,拆开外壳,把三个座子打开,用橡皮擦擦一下三个排 ...

谢谢,我去按你们说的试试

网友:
把VGA线重新插下,两头都插。有时接触不好会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