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废水壶控制板diy电子温度计

楼主(2021-06-06):
取废水壶控制板一块 拆除电源部分 接好温度探头把低压滤波电容处正负极接到原来我做的电子钟的5V电源上就好了 通电就显示温度

网友:
下面那个白线是温度探头吗?

网友:
好创意,就是有点大

网友A:
也有一个碎了玻璃的“养生壶”,底下多个接点而座里没见感温件,是不是不能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个碎了玻璃的“养生壶”,底下多个接点而座里没见感温件,是不是不能这样用? ...

感温探头在那个碎了玻璃的壶的底部 把玻璃壶底下接点的位置拆了能看到
把壶里的感温探头拆下来接到控制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养生壶的温度感应不是在玻璃壶里那个突出柱里面吗

网友:
废物利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