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买的赛帝64G TF卡容量为121M,还不能使用

楼主(2021-06-06):
为了花红包,买了赛帝64G TF卡,价格23.9元,用各种红包后才十几元。买之前担心是扩容卡,但是想来天猫旗舰店应该不至于。我不存储重要东西,只是打算存些电影放到机顶盒看,所以卡的速度和寿命差点想来也没有关系,就下单买了。收到后马上用读卡器插到电脑上,打算用MyDiskTest测试一下真实容量,没想到提示我没有格式化。

提示我没有格式化,我到磁盘管理一看,容量121M,还无法格式化。

想用diskpart清除一下,也没有成功。

最后退货退款了,花了14元运费,幸好卖家赠送了运费险,退货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我的一个首次使用红包浪费了,另一个红包有门槛限制也浪费了。没敢换货,怕换回来的还是次品折腾不起。
收获:杂牌子TF卡还是别买了,也别相信天猫旗舰店。

网友:
121M是内部破解了,有断路

网友A:
 传闻是卡的金手指与读卡器接触不良时,卡的容量是会缩小、、、、鸟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买这个呢...还是就是想买个有问题的

网友:
sd不买闪迪,三星?

楼主:
哎,为了花红包,贪便宜才买的这个卡。最主要是不存储重要资料,也对天猫旗舰店有点盲目的信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闻是卡的金手指与读卡器接触不良时,卡的容量是会缩小、、、、鸟 ...

我换了三个读卡器去测试呀!

网友:
担心这个问题直接京东自营,也有很便宜的牌子的内存卡

网友:
凡是能选择128G这种大容量U盘的,99.99%是扩容盘商家

网友(2021-11-27):
我退货运费都是7元,代下单 还可以赚几元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买过,券后11.9,64G,实测不是扩容卡,质量就无所谓了,反正放switch里,写入量很小,主要是读取

网友B:
你这是内存卡本身的问题,和扩容无关
可能是只读到缓存了
赛帝虽然很烂,但卡和U盘最起码不是扩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内存卡本身的问题,和扩容无关
可能是只读到缓存了
赛帝虽然很烂,但卡和U盘最起码不是扩容的 ...

你太天真了,这家只是不敢做太劣质的扩容产品。论坛里早些时候就翻车过一批了。用96g的qlc降级降容的闪存,扩成128g(电脑显示118g)来卖

网友:
这个牌子的U盘也太差,翻过车了。不敢买便宜的U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太天真了,这家只是不敢做太劣质的扩容产品。论坛里早些时候就翻车过一批了。用96g的qlc降级降容的闪存 ...

USB2.0那个?
讲真USB2.0买128G真没必要
QLC还有降容坏块的吗,我觉得QLC基本都是新货吧,如果QLC都有拆机那真的没法玩了
我手上的QLC盘坏块都不超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2.0那个?
讲真USB2.0买128G真没必要
QLC还有降容坏块的吗,我觉得QLC基本都是新货吧,如果QLC都有拆 ...

qlc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良率不高的,很多不良的,性能基本一致的不良品拿几千个几万个还是很轻松的,再者全新不良品可比拆机正片qlc便宜多了。
usb 128g不能说没必要,各有各的用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