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希捷睿品HUB硬盘盒改装 增加散热风扇

楼主(2021-06-06):
东西制作是在硬盘涨价之前,当初没往论坛里发,现在有时间整理一下,就打算发出来了。
首先是在3月底,手里的硬盘都不够用了(一个1T 两个500G)然后就想不如买一个大的3.5硬盘,当时还没有挖chia币的,价格还很合适。
搜索了一下,决定去硬盘吧潜伏几天,后来翻到了了一位大佬的帖子,之后决定买HC320 8T硬盘,当时到手价格895.

正面图

接口

封皮,看到这个做工,正品无疑,可以后来过了一个月,硬盘价格涨了,含泪卖掉,赚了四百,不过我感觉我卖早了,我当初卖了1300,现在至少能卖160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在某鱼收到的希捷睿品hub硬盘盒,这个硬盘盒上家拆的时候卡口全碎,不过我打算用胶水粘,也无所谓了。

外壳几大件,厂家还有一块铁板用作内部固定。

转换芯片,这个硬盘盒带两个usb3.0接口,于是板子上出现了这个芯片。

sata转换芯片

PCB板晒图完毕,做工还是可以的,毕竟原厂设计的也是一个8T希捷硬盘。

3CM散热风扇,买的是12V版本的,PS:后悔了

试了试,发现这个地方很合适,简直就是为风扇准备的。

然后把这里弄通,其实是无用功。

装上风扇试了一下,12v震动太大,风力虽然大,但是风扇的噪音也不小。

考虑了一下,把这里剪了

perfect!!供电是直接从USB口处取的5V电,电压下降后噪音下来了,试了试风力,也可以接受。

完工!!加散热扇和不加相比,能降温8°,HC320是企业级硬盘,写数据时能达到60°,加了之后,温度下降明显,话说我是做仓库盘,稳定、低温才是我需要的。最后求M:giggle:

网友A:
这是当时买了两块8t出了一块吗  这货貌似西数有一个跟这款一模一样  就是标不同   淘宝闲鱼还有很多3t  4t   西数标的日立盘  好懵逼 不知道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当时买了两块8t出了一块吗  这货貌似西数有一个跟这款一模一样  就是标不同   淘宝闲鱼还有很多3t  4t  ...

日立的盘体,后来被西数收购了,西数现在8t以上的许多都是日立的盘体,西数没这个技术,去硬盘吧潜伏一段时间就清楚了

网友B:
我也现在也有一样的这个希捷的移动硬盘  8t的  我都想卖了  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写入估计还没有8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现在也有一样的这个希捷的移动硬盘  8t的  我都想卖了  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写入估计还没有8t呢 ...

现在价格可以出,但是因为价格过高,非刚需的都不敢买,现在挖矿的快要矿难了,都在等着矿老板的硬盘呢,他们的都是14T的氦气盘,你现在可以1400左右出,挂咸鱼瞅瞅有没有人要,最低1300,碰上刚需的就能卖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价格可以出,但是因为价格过高,非刚需的都不敢买,现在挖矿的快要矿难了,都在等着矿老板的硬盘呢, ...

买了2年了  当时我记得是1100不到点到手 亚马逊买的。那好像也没有啥意思 里面听说是5400转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2年了  当时我记得是1100不到点到手 亚马逊买的。那好像也没有啥意思

现在一堆挂1600的 但实际交易价格没那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日立的盘体,后来被西数收购了,西数现在8t以上的许多都是日立的盘体,西数没这个技术,去硬盘吧潜伏一段 ...

盘体很像日立的企业盘,也有点像东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体很像日立的企业盘,也有点像东芝的

日立企业级 空气盘里的最强硬盘了

网友D:
可以的话,把接口改成typec吧,接触过几个用这种接口的,品牌的山寨的都有,太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话,把接口改成typec吧,接触过几个用这种接口的,品牌的山寨的都有,太容易坏了。 ...

不好改 索性没动

网友:
我喜欢拆硬盘

网友:
拆拆拆  10t以上据说开盖有奖

网友E:
我有一个监控上的2T硬盘,3.5寸的,不知道能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监控上的2T硬盘,3.5寸的,不知道能值多少钱

不值钱了 2T容量太小

网友F:
3㎝12v风扇为什么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F:
3㎝12v风扇为什么后悔

最后还是用的5v电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用的5v电压啊

转速低正好静音啊,5v风扇嗷嗷叫能起飞了

我的硬盘盒是外挂了一个12v风扇

网友:
这个容量真大啊

网友(2021-08-09):
楼主这么接线,是风扇一直转吗?
如果能硬盘转风扇跟着转,硬盘休眠风扇停转就好了,我也把风扇塞进去
或者改成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