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3281 开BOKB

楼主(2021-06-06):
我用的双贴镁光NW837,L06的固件开的,开出来读取300左右稳定。
但写入就不行,跑圈速度上到一百多就下来,到几十甚至是几兆,然后又是一百多

请教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固件问题/换个工具版本看看

网友B:
本来就有B0KB的固件,为什么要用L06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问题/换个工具版本看看

尝试过 有人说就这样 写入就是不稳定 我也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有B0KB的固件,为什么要用L06B的?

找不到对应的工具

网友:
这不是有吗

网友C:
NW837是纯种B0KB,3281上你使用L06固件开出来它还是工作在TLC模式下;然而TLC写入掉速是正常的,如果你有写速监控,会发现写入速度曲线是波浪形的。

楼主:
感谢提供技术,我的板子是AB的 这软件能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NW837是纯种B0KB,3281上你使用L06固件开出来它还是工作在TLC模式下;然而TLC写入掉速是正常的,如果你有写 ...

是啊 没有可以用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NW837是纯种B0KB,3281上你使用L06固件开出来它还是工作在TLC模式下;然而TLC写入掉速是正常的,如果你有写 ...

跟K线图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