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便宜温度计改充电背光顺便换个个性化的壳子

楼主(2021-06-06):
前一段时间论坛里撸来的便宜数字温度计

刚到手的时候发现不亮,但是插上电源会亮背光,不显示。拆下电池发现已经漏液。清理换电池一切正常

背光是miniUSB,连个线很麻烦,打算 改成充电的,于是拆开
感觉这些温度计用的都是同一块牛屎

显示屏是用我最烦的导电橡胶连接的,拆下来就不显示了

紧紧压住才能显示,所以必须保留前壳,方便压住导电橡胶

usb电源连接的位置,用一节锂电池点亮一点问题没有,而且这个温度计背光电路是独立的,不受上面的按钮控制,通电就亮,也不管显示部分

顶上一排控制线,有几个空端口不知道干嘛用的

这个温度计安装有两个纽扣电池,电路板上也分别有1.5V和3V两个接口,但是我试了半天,只装一个1.5V和装两个没有任何区别
考虑到控制按钮里有一个灯光键,我怀疑3V电压是用来点灯的,只不过我的这个不好使。找了块小灵通电池,背光电源就交给他了

做了个木头盒子,把一大堆都塞进去

背面保留充电口和电池口。充电口当然换成了流行的microUSB

打印了一些小木片把按钮的名字写上

正面为了原来的前框,用超轻粘土当补土塑形

包膜,这才发现贴膜也是门手艺。背面还没挖充电孔

给背光安装了个开关,放在顶上

膜包的皱皱巴巴,完全没有我想要的效果。凑合了,至少感觉上比原来好看

网友A:
好丑,多少钱撸的

网友B:
楼主没测一下背光电流多大,然后计算一下电池能撑多久?

另外时间走的准不准?

网友:
DIP3 RES复位按键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丑,多少钱撸的

你不怕被打?

网友:
还是原来的好看

网友C:
(个性化)的效果是这么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测一下背光电流多大,然后计算一下电池能撑多久?

另外时间走的准不准? ...

时间目前走了两天,没发现多大误差。电流20mA,电池实际容量不知道,标称600,不总开的话应该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性化)的效果是这么丑的?

贴膜技术严重不过关

网友D:
电流严重超标,2ma都嫌大大,背光改受控的估计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严重超标,2ma都嫌大大,背光改受控的估计好点

我回头换个电阻,就能控制到5ma。
不过我感觉我的万用表50ma一下基本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丑,多少钱撸的

我也同意,原来的外壳还很好看

网友E:
个性化要以改"良"为前提

网友:
草,绿皮科技

网友:
这盒子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性化要以改"良"为前提

我这算是逼良为娼吗

网友:
有点丑,不如用亚克力做

网友:
我感觉。。。还不如原来的壳好看呢

网友:
你最烦的导电胶条,正是我们最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