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爱音箱PLAY增加AUX音频输入接口

楼主(2021-06-06):
东西改造于2021年一月,不要问为啥现在发,懒癌,无可救药的那种。

机缘巧合得到了一个,决定拆开看看。

拆掉底部4颗螺丝后,底壳就可以拿掉了

接下来,找个长螺丝刀,从四个角拆掉螺丝。

这就是掏出来的大宝贝~

顶部电路板

主电路板,这个是功放芯片。

这张清楚,搜了搜,貌似这里可以直接加AUX,可惜手里没有3.5母座,只好装起来。
过了几天,买东西顺便买了一个3.5母座。

然后又拆了一次。

比划一下大致位置,里面空的地方不多

决定开孔,实际上再往上一下可能更好。

焊接了一根线用作测试,黄色是地线,红色是音频左右声道。

清晰的图,想改装的照着这个就行。

找了一根耳机线,刚好是屏蔽结构。

焊接上。

接口这里焊接如图

最后固定接口

用的胶水是它,毕竟可逆性强。

然后随便接了一根对频线用。
改装并不难,主要是那两个焊点,改装后不影响使用,AUX端口放的歌曲正常播放,也可以正常调节音量。
最后,求M:lol:

网友:
是输出还是输入

楼主:
输入,一端接手机等音源,可直接放歌

网友A:
折腾啥,蓝牙播放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啥,蓝牙播放不香

蓝牙还要配对,电脑想要链接很麻烦,改了之后直接插线多方便

网友B:
可以通过语音调节音量大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语音调节音量大小么?

可以 不影响原有功能

网友C:
这样弄的没有干扰燥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弄的没有干扰燥声?

没,我是没听到底噪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还要配对,电脑想要链接很麻烦,改了之后直接插线多方便

期待鸿蒙普及吧,到那时就方便多了

网友:
扩孔的地方丑了点,但还行

网友(2021-08-02):
怎么改输出接口呢

网友(2021-10-03):
鱼哥您好,看了您改装aux输入的帖子 我也一直找教程 找不到,我的是小爱触屏音箱  我也想增加音频输入功能,想咨询您一下,改输入 是不需要功放板和解码板对吧  只要有个3.5座?只要接两根线即可对吧!方便加您一下联系方式 指导一下吗?

网友:
大神 能帮忙看看 小爱触屏音箱怎么接吗 我也要想接输入!

网友(2021-11-07):
不错不错,回头把我的小爱音箱也改一下

网友(2022-07-17):
不知道增强版有没有这样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