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F2K64S2单片机如何读取数据?以及里面设置的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21-06-06):
请教:下图单片机(STC8F2K64S2)如何读取数据,以及里面设置的密码如何破解!如果破解成功,可付报酬!

网友:
这种板就没必要破解了
你要是描述得清楚具体接口功能,写一个不费事。

网友A:
黑的的那个4个点,TX RX还有+ -,那个用CH340G TTL线插上去,用配套软件就可以烧录了。读取也行

网友:
看了半天,没说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的的那个4个点,TX RX还有+ -,那个用CH340G TTL线插上去,用配套软件就可以烧录了。读取也行 ...

真能读出来?stc‘官网正挂着悬赏呢

网友:
这个官网好像是能破解给十万毛爷爷

网友:
哈哈哈  写可以  读还是别费心思了  这是8系列不是89C51:titter:当然要是出一个小目标也可以破解   性价比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的的那个4个点,TX RX还有+ -,那个用CH340G TTL线插上去,用配套软件就可以烧录了。读取也行 ...

可以读取???

网友:
我去 ,加锁了就没那么简单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的的那个4个点,TX RX还有+ -,那个用CH340G TTL线插上去,用配套软件就可以烧录了。读取也行 ...

开玩笑呢。STC单片机下载后即是加密的,不能读取,保护开发者的权益,最基本特征之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客户不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客户不搞了!

STC新型号的芯片的号称破解成本大于重新开发成本,是其主打的重大卖点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呢。STC单片机下载后即是加密的,不能读取,保护开发者的权益,最基本特征之一。 ...

好吧,我无知了

网友C:
电路图简单画画,自己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简单画画,自己写吧

不会写,单片机电路不多,就是光束灯的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