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淘宝24.5大洋的鹰视安锂电钻拆解及使用感受

楼主(2021-06-06):
使用感受仅代表个人意见。
减速机是纯铜的,碳刷是使用铜刷。做工好,不过也是一次性的电机,坏了就要换了。
外观手感好,但是上端是金属部分比较多,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高速挡用手用力握是可以握的住的。二档由于多了一个减速机,很难握的住。
身体做工的塑料材料很一般。是那种比一般塑料还差一点的塑料。很软,很容易就会磨损。
减速机部分固定的尼龙塑料很薄。

对比其他型号锂电钻,如东城,博世。区别如下
外观工程塑料,耐磨。
减速机同样粉末制金,后期有热处理。
减速机尼龙固定架厚实。
电池有过保护。
价格贵,但是用的舒服

推荐程度
平时修一下小东西可以选择几十块钱的锂电钻,适合装修和初入门的搞机一族。门槛低

如果经常维修,这边推荐使用东城锂电钻150左右有刷,贵的东西都是买的时候心痛,用的时候放心。

如果是专业人员,比如机械安装人员。钳工等购买博世无刷锂电钻。(当初师傅带我入门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博世锂电钻,从我入门到转行依旧坚挺。我做钳工,经常打孔攻牙做了五六年,只是感觉续航不行。)

网友A:
偶买了27的。感觉和你这个一样,还没拆,不知道电机是否一样。

网友B:
可以了,关键是电池能用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关键是电池能用几天

你要续航就买2电一冲吧,单电打200颗全新木螺丝。循环用推荐两电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忘了是鹰视安还是鹰视眼的了

网友C:
要是有折叠结构更好,掰成直杆收纳体积小,装螺丝掰成转角。电池组可以设计成免焊接,加大电流紫铜触点,可以利用18650松下锂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折叠结构更好,掰成直杆收纳体积小,装螺丝掰成转角。电池组可以设计成免焊接,加大电流紫铜触点,可 ...

可以买无刷的,那种很小,枪型方便使用。多一个结构多一个容易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买了27的。感觉和你这个一样,还没拆,不知道电机是否一样。

拆机,新买的你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