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玩客云改内置硬盘

楼主(2021-06-06):
之前咸鱼40+购买的玩客云,一直用于下载用,但总感觉拖着一个硬盘太占地方了,于是开启了改造计划。

待宰的羔羊一只

内部结构,led灯已经让我改了位置。

背面

先看一下这个小东西,玩客云自带电源是12V的,但是经过我测试,9V电压也可以正常运行。
于是扒拉一下,找到一个TYPE-C母座,又找到了一个QC诱骗电路板,直接诱骗9V电压。

一个固态,改造滤波用

两个USB口拆除

诱骗电路焊接

固态电容焊接

由于空间限制只能放在这里

然后是移动硬盘,四根接线直接在电路板上焊接,这个是斐讯硬盘盒电路板,好用还带TYPE-C接口
然后是自己设计的CAD亚克力外壳

整体图如上

先把usb口固定在接口板上,没采用焊接在电路板上

之后将硬盘固定在硬盘板上

组装,侧面可以看到硬盘固定大致方式

俯视图,usb口拆掉的原因是挡住了硬盘,我这个外壳设计时候将整体大小限制在玩客云电路板大小,
高度为了极致利用,将硬盘挑空放置。

各种角度的图,上层硬盘可以放11mm厚盘,我是放了320G 9MM硬盘,下载用,耐操就行。

最后,左侧留了TYPE-C接口,硬盘电路板的接口可以直接用,毕竟玩客云内网速度太慢。

粘上脚垫,防止震动,整体高度限制到了极致了,预留了散热高度,侧边大量开孔让空气流动。
最后求M:lol: CAD图纸提供了cad2000 2007 2010 2013版本,可直接找淘宝切割,记得厚度选择2mm,精度记得找家高点的,不然没法组装

网友A:
话说你既然想走tpc 诱骗   为什么不直接诱骗输出12V呢?

网友:
挺腻害的,点赞

网友B:
原来的铝合金外壳还是好看点。搞个外挂就行了,这样折腾不划算

网友C:
嗯,能否折腾个大点的盒子,上3.5的硬盘呢。顺便可以加上风扇改善下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既然想走tpc 诱骗   为什么不直接诱骗输出12V呢?

电压越高 浪费越大 而且12V1.5A和9V2A功率一样 许多充电宝只有9V档位 没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铝合金外壳还是好看点。搞个外挂就行了,这样折腾不划算

我是不喜欢玩客云拖家带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能否折腾个大点的盒子,上3.5的硬盘呢。顺便可以加上风扇改善下散热。 ...

可以 不过我没有3.5的硬盘 就没有弄

网友:
大佬烧录的版本有吗?网上找的几个网络总是不能用,有个能用的ubuntu的烧录emmc后起不来

网友:
硬盘持续工作的话发热挺大的,本人还是喜欢原来的金属外壳,不是觉得温度高我也想把硬盘塞进去,最后还是放弃,别搞到不稳定

网友D:
这叫内置????你确定没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内置????你确定没骗我?

这难道不算??

网友:
必须改造才好玩

网友:
外壳很漂亮,但是里面的线有点乱。。。

网友(2024-07-19):
斐讯的移动硬盘我还有两个呢,不得不说质量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