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批头哪家强!

楼主(2021-06-06):
杂牌镇楼

网友A:
手动用 6.35 的批头, 那家都强.
上到冲击批上面,批头和螺丝配合不大好的时候那家都不强.

网友B:
这个头子咬合很好。不打滑。冲击批适用

网友:
主要是批头和螺丝型号要匹配,要不然容易两败俱伤

网友:
目测是绿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用 6.35 的批头, 那家都强.
上到冲击批上面,批头和螺丝配合不大好的时候那家都不强.
...

哈哈,说到点上了,质量虽然重要,但大多数时候容易坏都是咬合匹配不好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头子咬合很好。不打滑。冲击批适用

我去瞅瞅~

网友C:
米沃奇的,加长杆15元左右,批头一个3元,很划算!

网友D:
目前感觉米沃奇超合金批头最好用(图里最左边的),维拉镶钻批头和米沃奇50X超耐久新的还不错(用一段时间磨损比较快,磨损后就不行了……),得伟和牧田的批头很一般,不过据说牧田最新款批头能接近米沃奇的水平(牧田新款批头还没买,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
用的浦派的感觉还可以,也便宜

网友:
都可以,但是最终还是看运输包装怎么样 浦派 绿什么都无都买过,包装简单,有概率暴力运输压弯,导致同心度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感觉米沃奇超合金批头最好用(图里最左边的),维拉镶钻批头和米沃奇50X超耐久新的还不错(用一段时间磨损 ...

牧田的没米沃奇好用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854100716834965082
各种批头测试数据全有
直接说结论就是米沃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的,加长杆15元左右,批头一个3元,很划算!

哪里买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买哪里买

拼多多上多的是!

网友F:
骗多多有真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骗多多有真货吗?

去闲鱼上买吧,买5公分的,有点瑕疵的,就是有点锈迹的,一个才5块钱,2.5cm的太短了,不好用

网友:
如果螺丝上的太紧或者生锈,要么你死我活,要么两败俱伤。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D:
目前感觉米沃奇超合金批头最好用(图里最左边的),维拉镶钻批头和米沃奇50X超耐久新的还不错(用一段时间磨损 ...

以前厂里用的wiha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