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90D UT890C+校准方法分享!

楼主(2021-06-06):
进入校准的方法如下!
1.短接WP和V-跳线,好像这样可以解除存储器写保护,不短接的话,校准值无法保存!
2.短接PT1.0和SDA(PT1.5)
3.按住蓝色按键,开机!
开机后进入一个自检过程,等待片刻,会进入mV档,此时,输入mV电压信号,并不能显示,方法就是比如转到6V档,再转回600mv档,此时,可以输入100倍数的mV信号,我输入的是500mV,按黄色键读数会减小10mV,按蓝色键会增大10mv。增大或者减小显示值自动取整!比如开始读数是500.9mv,按了黄色键会变成500.0mV,再按一次黄色键会变成490.0mV,校准mv后,其它量程也变的很准了!
电阻档校准,方法类似,标准时,开机打到电阻档,貌似只有60K量程可以校准!只有60K开路显示O.L,其它量程不是显示全零就是显示.OL,显示不了O.L
没办法,我只用10K标准电阻校准了60K档!而且,60K准了,对其他档位没有影响!(这个有点类似UT139只能校准200K一样)

本校准方法其实就是参考了UT139的闭壳校准方法,139是按住RANGE和REL开机,我对应手册找出RANGE和REL对应的I/O端口(PT *.*),找到890上对应的按键和跳线!

另外这个表的存储芯片容量很大,数据也比一般的0660的表大很多!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拿啥做基准电压?   话说不喜欢这样的转盘关机 要关机转一圈

网友:
以前那个白皮四位半av4,存储数据也比一般0660大,但是后面多出来的部分记好像都是fff填充的

网友A:
谢谢大神。。。。。终于知道怎么校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终于知道怎么校正的了

不客气,我也是小白,瞎蒙了两天才试出来的

网友A:
大神,那个交流电流怎么校正?我的这个表,交流电流误差大一倍还多。已经确认是这个表的问题。该怎么校?这个交流电流可以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那个交流电流怎么校正?我的这个表,交流电流误差大一倍还多。已经确认是这个表的问题。该怎么校?这 ...

我没有校准过交流,你试试吧 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那个交流电流怎么校正?我的这个表,交流电流误差大一倍还多。已经确认是这个表的问题。该怎么校?这 ...

手持万用表的aca通常不能校准,而是靠acmv和dca校准来保证的。如果你的aca不对,那么你的acmv和dca很可能有一个有问题,特别是dc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持万用表的aca通常不能校准,而是靠acmv和dca校准来保证的。如果你的aca不对,那么你的acmv和dca很可能 ...

我这个表直流电压准,直流电流准,电阻档也可以。交流电压准,就是交流电流比别的表大一倍。对比了好几个表,别的表基本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表直流电压准,直流电流准,电阻档也可以。交流电压准,就是交流电流比别的表大一倍。对比了好几个 ...

你测过acv和dca所有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过acv和dca所有档位?

那个没全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表直流电压准,直流电流准,电阻档也可以。交流电压准,就是交流电流比别的表大一倍。对比了好几个 ...

大一倍感觉好像半波当全波处理了,整流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今天试着搞了一下,校正电阻60k档,按那个蓝色或者黄色的按键不能加减,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试着搞了一下,校正电阻60k档,按那个蓝色或者黄色的按键不能加减,不起作用。 ...

不会吧  应该可以的。你进入校准模式了吗?

网友:
换了好几个温度探头、插上就是一200度是什么问题、表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应该可以的。你进入校准模式了吗?

进去了,开机直接一阵子乱七八糟的数字字母。然后我转到60k档,夹了1k的电阻,显示0.99。我想把它调成1k.按蓝色和黄色的,怎么按都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去了,开机直接一阵子乱七八糟的数字字母。然后我转到60k档,夹了1k的电阻,显示0.99。我想把它调成1k. ...

用10K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K校准

关键是按键不能起作用。不加也不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K校准

问题是 我夹了1k电阻,显示0.99.我想改成1k怎么也改不了。按蓝色和黄色的按键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