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刀者的液晶换主板

楼主(2021-06-06):
一年前帮朋友从带刀者处买了一台42的tv,刚过保几个月就坏了,不开机。拆了查保险、场管并联的小电容(100p)炸裂。换上后还是不开机,查场管完好,应是小6脚电源块坏可惜ic上没标号,无奈之下求助带刀者的售后师傅强盛哥。回复原机主板没货,后发了一块代用板,后经重设屏后完美亮机。带刀者的售后是ok的,坛友们可以放心购买他家产品。下面附上原板还有代用板图:

网友A:
电视机这种东西我看做工都很扎实,为什么经常坏就坏在一些不该坏的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这种东西我看做工都很扎实,为什么经常坏就坏在一些不该坏的地方呢? ...

现在的液晶电视各种坏主板的 什么坏电源的 坏emmc的 坏屏的  坏软件的

网友:
现在都这样,能看几年不坏就不错了

网友:
带刀者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没刀哥一个42寸电视快三年了,一点毛病没有,运气还行吧

网友:
电源小六脚都基本通用,主要看3脚用的是电容还是电阻。电阻可以用LD7535换。

网友:
在他那里买过一台60吋的,暗背景时将近20个灯珠亮度特别突出,当时联系说是仓库存储受潮了,过段时间就是好了,几年了,还是没好,应该潮气还没散,从此不敢在他那里买电视,原本还有四五台要买的。

网友B:
带刀者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刀者是什么意思?

论坛上使用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使用的名字

哈,我还以为是我没听过的品牌呢。

网友:
我也买过一台32的,好几年了,目前没问题

网友:
我17年从他那儿买的65寸中东版电视,也不错,1年后因为主板系统太卡,接了机顶盒当播放器用,用到现在了。不过现在电视也降价很多了,正版品牌65寸现在也就3000-4000左右了

网友:
做工再好都是批量生产的,成本能省则省了,故障当然不可能不出现了

网友:
家里的电视基本都是放坏的。

网友:
我有一台TCL48寸的,也是电源坏,直接挂了一块24V/3A电源板解决问题。

网友(2022-05-16):
这种一体板,故障了修理麻烦些。

网友(2023-02-07):
我上车的一台日本iris55寸的,三年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