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蓝牙红外板能不能用锂电池啊?

楼主(2021-06-06):
估计大家也很面熟这两个件,遥控是用2032电池的想改成锂电池,刚好有块小板带4056的,这样接锂电池再填胶,只留充电口,就不用拆开换2032电池了。
另外也做了个3020电池版的,还没做前盖,还不知道用什么比较好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如果在4.2v下工作正常,就可以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可以的,不行的话,加个二极管降降压?

网友C:
一般都没问题的,应该不是3.3v的。

网友D:
纽扣电池一般都是3v的,换锂电一则要降压,二则充电是不是还要上个保护板?空间够吗?
——纯小白,说错还请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如果在4.2v下工作正常,就可以的。

电压应该问题不大,就怕电流过大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可以的,不行的话,加个二极管降降压?

不知道这些会不会有限流之类的,怕大电流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没问题的,应该不是3.3v的。

电压的话加4007应该可以,就怕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纽扣电池一般都是3v的,换锂电一则要降压,二则充电是不是还要上个保护板?空间够吗?
——纯小白,说错还 ...

黑色那块就是4056的充电板,电池有带保护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那块就是4056的充电板,电池有带保护板的

哦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的话加4007应该可以,就怕电流过大

一般没问题的,我无线网卡都是3.3的,都是电池加两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