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哔站严重吃CPU

楼主(2021-06-06):
晚上打开电脑看哔站视频,风扇噪音比平常大,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win10自带的BILIBILI客户端一直在吃CPU(即使没有播放视频),CPU使用率保持在100。

后来试验发现,电脑断网的情况下,哪怕只打开软件不放视频也吃大量CPU,即使看480P本地缓存视频也卡。(这对笔记本等需要外出携带的设备很不友好)
只要连上网,CPU使用率立马降到30~40%(哪怕播放带弹幕的108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楼主别听上面的瞎说。你的电脑性能不好这个不可否认,但它也没差到看视频 ...
这和浏览器无关,我用的是win10自带的哔哩哔哩客户端,刚刚发现,只要在没网的情况下,一打开那个软件,哪怕不放视频同样吃CPU,看480P的本地缓存都很卡CPU始终100
只要连上网,无论如何放视频都很流畅,CPU最多30~40

楼主:
以前看哔站,CPU也就30~40多,现在啥都没开为什么就100了?

网友B:
扔了吧!这么老的奔腾,现在都265了,你不支持硬解,CPU还怎么旧,不吃满才怪了

网友:
记得UWP版B站客户端好像好久没更新过了。。。
楼主用的是什么显卡?如果支持H265硬解码的话,试试用网页端浏览B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这么老的奔腾,现在都265了,你不支持硬解,CPU还怎么旧,不吃满才怪了 ...

关键是只打开软件不放视频也吃满CPU
以前使用正常,吃的少

网友:
最近我也发现这个情况,以前开多几个窗口都没问题,现在B站开多几个视频就卡得受不了,还以为我电脑有问题了,不过我的是4G内存

网友:
单核奔腾4,现在不能好好耍了,内部指令集不能很好兼容现在的新应用。

网友:
难道B站用大家的电脑挖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哔站,CPU也就30~40多,现在啥都没开为什么就100了?

你调到360P就不吃了

网友:
播放动画flash,CPU太老吃不消的!

网友C:
是b站自己对老CPU优化很差,手机上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b站自己对老CPU优化很差,手机上也有这种问题

我的nokia好久没拿出来看b站了,以前还可以的。

网友: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
看看视频上那铺天盖地的弹幕,看得见的那么多,看不见的不知道有多少,怎么可能能省CPU,你以为关了不显示就好了,年轻人你太好骗了,不显示不代表不需要处理!!!

网友:
我的天哪   都像楼主您的话  所有的芯片公司都该倒闭了
酷睿都出到11代了  您老还在用奔4

网友:
我i3 2100,以前看网页直播都是flash,开十个八个直播间,一点事都没有,现在多开好几个flash网页视频也不卡。但现在网页直播都变成html5,开一个直播间电脑就卡,开两个更卡。听说什么老CPU没有html5指令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哔站,CPU也就30~40多,现在啥都没开为什么就100了?

打开U就被调用了吧

网友:
还是手机看着舒服,手机看久了,电脑像素就成了大果粒了。

网友A:
前几天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楼主别听上面的瞎说。你的电脑性能不好这个不可否认,但它也没差到看视频都回卡的节奏。你应该是用了360浏览器,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陷,不支持HEVC解码,不支持HEVC解码,不支持HEVC解码。你用谷歌浏览器试试你会发现它看视频一点都不卡了。但是谷歌浏览也有一点不好,车开起来好像不太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这么老的奔腾,现在都265了,你不支持硬解,CPU还怎么旧,不吃满才怪了 ...

据然是P4的,电老虎啊,开机功耗60W起步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