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电瓶亏电状态孔里变黑色后补足电后恢复不了绿球

楼主(2021-06-07):
汽车电瓶亏电状态孔里变黑色后补足电后恢复不了绿球,免维护电瓶没有亏过电的状态孔里是绿色,亏电了需要充电是黑色,转白色是电瓶报废了,我就纳闷了亏过一次电补充电满了以后电瓶的孔怎么还是黑色,不是电足就是绿色啊,现在天天夜晚23点去测电压都是12.8伏静态电压,怎么就不是绿色

网友:
这车没法要了,只能卖掉了!

网友:
把车子搞得这么丑算是非法改装么?

网友A:
服气,咋不买那种柔性的太阳能板,薄多了,这个太厚了

网友B:
好歹打点灰色结构胶啊

网友:
原来开的是车,现在变成开太阳能电池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打点灰色结构胶啊

买的时候眼花了,收到发现是白的,看了一下交易记录是自己点错了,后续会买灰色的加胶水去修那个坡度,不然看起来有严重凹凸断层,加胶水堆上去把幅度修好了就没有那么明显了,颜色接近就不明显了,现在车电瓶夜间12点静态12.8伏左右,能延长电瓶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气,咋不买那种柔性的太阳能板,薄多了,这个太厚了

柔性版价钱超级贵,板正常寿命只有3年,最关键的是发电流太小了,100瓦柔性版在最大太阳下都没有3安的电流,100瓦柔性版的转化率还没有单晶硅硬板50瓦效率高,贵的房车自带的发电板都是国标硬板太阳能发电板,

网友C:
有12.85伏,启动又正常,那么就没有必要徒增烦恼了。说不定是那个球卡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12.85伏,启动又正常,那么就没有必要徒增烦恼了。说不定是那个球卡住了呢? ...

还真遇到过卡住的……不过只有一个孔……

网友:
不要相信颜色,我已原厂配的骆驼牌电瓶,不到3年就挂掉用充电机都充不上电,直到挂掉的时候都是绿色。

网友:
老实讲我的新车自买回来就没有看过绿球球,电压电流正常,目前加装了超级电容,正常使用快7年了,也没有见这么多烦恼

网友:
车载太阳能太麻烦了,灰尘还有高速行驶后的打磨效果

网友(2021-08-31):
我也是这样,骆驼的,亏过一次,充满电后就一直黑色,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D:
楼主的太阳能电池那个店买的?给个链接,私信,谢谢

网友:
我福特原车电瓶有次打不起火,看是绿色。后面电话保险公司叫送一个应急车用充电宝打火。

网友:
你就说打火怎么样,管他红色绿色!

网友:
电瓶要补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太阳能电池那个店买的?给个链接,私信,谢谢

买太阳能发电板的大小,由自己的车顶决定方案,有的车顶平又宽就直接上100瓦单晶硅或者多晶硅太阳能发电硬板,我的车顶窄又凸所以用18伏10瓦一块的硬板,每个输出正经加一个防倒流的大功率二极管并联,再关键是用马路上那种商业成品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做充电器,不怕水不怕高温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太阳能发电板的大小,由自己的车顶决定方案,有的车顶平又宽就直接上100瓦单晶硅或者多晶硅太阳能发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