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的UT210E pro外壳有瑕疵

楼主(2021-06-07):
前几天搞了个210E外壳不知什么原因红色胶皮脱落爆皮,联系售后买了套pro的壳,今天刚收到货打开一看后壳竟然两个戳破的小洞,我感觉我强迫症犯了,看着这点瑕疵心理不说服。联系店家说退我两块钱,我觉得不是钱的事啊,商量了一下店家让我明天自付运费寄回换一下。店家态度还不错。

楼主:
主要问题忘了问了,各位大神们请问转盘档位弹珠那里用点普通润滑脂行不?

网友:
那档位弹珠一天能转几圈啊,烧菜的油就可以。

网友:
我用的精密白色润滑脂

网友:
这种肉肉的外壳,掉肉很正常

网友A:
搭车问 涂凡士林可否

网友B:
要求真的太高了!

网友C:
只是个工具,没必要强迫症,测量准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 涂凡士林可否

凡士林没问题,肯定比黄油好。

楼主:
找到罪魁祸首了,是发货打包的人外壳和转盘旋钮没有分开打包导致转盘旋钮戳破两个小洞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个工具,没必要强迫症,测量准确就行!

花七八十块买个外壳,发来一看有瑕疵估计你心里也会不太舒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真的太高了!

售后维修部这外壳70块呢,买到有瑕疵心理肯定不舒服啊,再说这么个破塑料壳哪里值这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罪魁祸首了,是发货打包的人外壳和转盘旋钮没有分开打包导致转盘旋钮戳破两个小洞洞。 ...

破案了!牛

网友:
  完美强迫症、化钱多少是次要的主要是心情不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售后维修部这外壳70块呢,买到有瑕疵心理肯定不舒服啊,再说这么个破塑料壳哪里值这价 ...

也真买得下手,一个外壳70块,除非原壳真不能用了,不然还不如买整台新的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真买得下手,一个外壳70块,除非原壳真不能用了,不然还不如买整台新的得了! ...

闲鱼160块购得此表,买来时成色很好,当时发现有个地方起了一个小肉刺一样的小皮,然后指甲刀剪了后没几分钟我用手指一搓全烂了,外壳就像是腐蚀性药水清洗过,把胶皮都腐蚀变了性质。遇到不良卖家了,再加上换外壳比买个全新的贵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160块购得此表,买来时成色很好,当时发现有个地方起了一个小肉刺一样的小皮,然后指甲刀剪了后没几 ...

应该是遇到不良卖家了,不然一般人不会买这个表,买了也不会出!

网友:
折腾半天,还不如直接买新的

网友:
旧的能用就行,何必花70大洋配个壳?没敢定那天一不小心,新壳也变旧了。

楼主:
旧壳已经扒皮了,转盘弹片不是那么容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