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样的硬盘可以放心用吗?只有 114374 MB可测试,总容量 114470 MB

楼主(2021-06-07):
警告: 只有 114374 MB可测试,总容量 114470 MB.
          测试结束,没有找到错误..
现在你可以删除测试文件 *.h2w 或重新校验.
写入速度: 19.6 MByte/s
读取速度: 31.1 MByte/s
H2testw v1.4

网友A:
这样的盘还是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盘还是丢了吧

因为什么?
写入低吗?

网友B:
这读取写入速度,最少十年前的硬盘吧!

网友C:
你这硬盘是放在移动硬盘盒里插USB测试的吧?
120G的IDE的2.5寸盘,速度也比这个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读取写入速度,最少十年前的硬盘吧!

可能是2.0吧。。。

其实如果读取慢温度低,说不定数据还能多存几年

网友:
看看我的这个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硬盘是放在移动硬盘盒里插USB测试的吧?
120G的IDE的2.5寸盘,速度也比这个好点。 ...

是呀~~usb上测的~~

现在装好win10用她
来上数码之家来了额~~

网友:
我U盘都比这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usb上测的~~

现在装好win10用她

你是卖电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卖电脑的吧。

电脑 偶尔也卖~~怎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 偶尔也卖~~怎么了?

怪不得一直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