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后语音不能用了

楼主(2021-06-07):
刷机后语音不能用了,怎么解,谢谢

网友A:
那就再刷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刷一遍!!!

刷了好多系统语音  都不能用

网友:
最好刷原机固件,通用固件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固件不带语音当然不能用   要刷带语音的

网友:
装个夏杰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