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 求推荐可接光纤的路由器

楼主(2021-06-07):
最好只带5G无线,这样可以降低对邻居造成的干扰。

考虑今后将会升级千兆带宽,最好是全万兆的网口。

运营商的光猫就不考虑了,配置简陋发热量大,无线的功放也没有。

拜谢!

网友:
nubt和Mikrotik有你要的产品,光模块要pon stick 光模块

网友A:
感觉我200M都够用了。哈哈哈

网友B:
带解调模块又要有无线功能的除非定制产品,零售的几乎没有,一旦带了光猫功能销售范围就变窄了不利于推广,国内个人也几乎无法自行更换光猫,所以你说的没有。至于不带2.4G的路由器或者AP和前者一样也几乎没有,2.4G目前仍然是主流,不可能有哪个民用无线路由或AP产品产品上不带2.4G的,你可以关闭但不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解调模块又要有无线功能的除非定制产品,零售的几乎没有,一旦带了光猫功能销售范围就变窄了不利于推广, ...

有理有据,赞同~

网友:
这种要求,准备500万,找中兴。不要找华为,他们可能懒得接待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解调模块又要有无线功能的除非定制产品,零售的几乎没有,一旦带了光猫功能销售范围就变窄了不利于推广, ...

请问这个有用么?

网友:
楼主被诱导了。只要不是十几台或几十台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设备组局域网,天天在线看视频,完全用不到那么高的带宽。

网友:
您这每个月准备个万把块钱。
开通个1000~2000Mbps的企业宽带。

估计就给你VIP服务了,你想要万兆就万兆,想GPON转SC光纤就专门的光猫。
都给你桥接,自己弄万兆路由器想怎么搞怎么搞。。。

不过企业光猫要收费的,可能上万。
企业路由器估计5~10万绝对满足你的需要了,内网调试估计还要请个有si科证书的来弄,估计又大几千。。。

网友:
可以的话,可以接交换机带光纤模块的。

网友:
3楼说的对。国内,接光纤的路由,不零售的。都是运营商采购,给客户安装。
这方面,就用宽带商提供的光猫就行,你要办个千兆宽带,他就会给你配个千兆光猫。装好了直接测网速就知道达不达标了。
实际上自己要做的,是在光猫之后接一个好的路由器,然后找宽带商帮你做一下桥接,用路由器拨号。
自己接的路由就可以随便选了,什么万兆口或者2.5g口,软路由啥的。
2.4g频段你直接在路由器里关掉就行了,没有厂商会去掉这个基本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有用么?

我怎么觉得这是个光电收发器?
另外没看到DC口,莫非POE供电的?

网友:
什么叫只有5G,现在还有不能单独关闭某一频段的?
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伪需求
光猫,路由,WiFi,用三个单独的设备不就完了,这样把重点放路由上就好了,WIFI用多个设备组无缝漫游,AP+AC,怎么高兴怎么来,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这是个光电收发器?
另外没看到DC口,莫非POE供电的?

网口对着的就是DC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我200M都够用了。哈哈哈

我觉得10M/20M就够我用了...

网友:
感觉我100M都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