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插片脱落的山寨5V电源,低压侧还带恒压、恒流控制,竟然不是孬货!

楼主(2021-06-07):
一直给机顶盒用的,前段时间拔这个电源时,插片竟然脱落了,卡在插座上
本着折腾的原则,肯定是要修的了

以前山寨最喜欢的外形,貌似仿的三桑

典型的山寨标签
以前没测过,不知道电流虚标没

插片全拔出了,看着不是一体注塑的

拆螺丝开壳

没想到,看这电源板子还不错

高压侧:保险电阻、分立桥、高压电容、π型滤波,一个都不少

电源芯片THX203,这个倒是常规

有包皮的变压器、RCD吸收网络、Y电容

低压侧:大二极管、π型滤波、电源灯

817光耦,没看见431

焊接面全貌

高压侧

低压侧

有颗SOT23-6的芯片,这倒是少见

按标记搜到是AP4313,原来它就是431的升级版,应用电路详见下图
除了恒压驱动光耦反馈,还带恒流功能,上上图的3颗并联0.22Ω就是电流采样电阻
按0.2V/(0.22/3)计算,限流值约为2.7A

修倒是简单
除了用一大坨焊锡和导线承力,再加上瞬干胶粘牢

满血复活

插电没意外

顺便用电子负载测一下,它好久都没通电了

加大电流

2A时落到5V了

继续

电流大概最大到2.4A,还没到恒流值呢

不过总体来说这电源不是孬货!山寨里面也算是上档次的了

网友A:
是还没到限流值吧?

网友B:
看到黄皮包裹变压器就觉得不错

网友:
这是一个有点良心(没有坏透)的山货。。。。。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还没到限流值吧?

嗯,没到,估计是高压侧芯片限制了

网友:
这种电源插脚脱落,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贴效果不错。

网友:
是个良心的山寨,插脚是铜的?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外壳像是中关村中发知春电子市场里公版,应该设计成笔记本电源外形,一侧插头不占插座,另一侧直流头加USB机箱口。几年前我试过iPad拆机电源,发现比正品更好,可以6伏3安,几秒后开关变压器烧暗,拆开后是单芯片方案和配重块。

网友:
插片太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黄皮包裹变压器就觉得不错

是呀,一般山货变压器都是裸奔的

网友:
升级版431,好评,谢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经历,焊好再用AB胶搞定!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保护功能也到位,山寨中的精品

网友:
顶多是山寨里面的合格品了,好都沾不上边了

网友:
其实用热熔胶更好,先将插脚放到位,旁边先熔一些 胶碎固定,跟着直接焊引线,利用传导的热力将胶渗进缝隙,达到固定目的。

网友:
山寨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