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一个兆信936焊台

楼主(2021-06-07):
故障升温不够。测量温度传感器零点几欧,估计坏了下个单换上,故障依旧。经过仔细检查。烙铁线的问题排除插头问题排除,只好拆机查。先查b50k,测量数值不稳,坏了。干下来发现原来是b5k,手头有50.100.250,没5k那么小的。试试能不能修,分散擦干净碳膜复原,再喷美国神油!测量没问题,开机好用了,糊弄过去用着先。
平时没多少东西修搞好丢回角落,还是用华秋的方便又省电

网友:
1322芯的936没啥意思,1321才可以勉强玩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好了扔床底吃灰,这也是我的作为。

网友:
这种温度传感器是不同的金属焊接在一起,有温度它会有几十毫伏的电压,相当于一个电池。恒温和温度检测都是通过放大检测电压来的。大概300度有30m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