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点焊笔一波三折

楼主(2021-06-07):
点焊机没怎么用,配件坏的倒是挺频繁,也可能自己设备比较齐全能及时发现问题,说这话时老脸一红而过,是不是有点不要脸呢?
闲暇无事的时候测试一下点焊笔接触电阻,偶然发现两条接触电阻不一致,电阻高的肯定有问题

电阻1.55毫欧/0.65毫欧,差了接近1毫欧,点焊机低电压大电流对接触电阻特别敏感,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没有压线钳只能焊锡临时解决一下

作案工具t12,用的刀头,温度开到400摄氏度,焊接还是比较容易的,焊工比较丑也懒得折腾了,能用就好!

今天居然没抽风,没把我的文字吃掉,好评
焊接好以后想把另一只也焊接一下,当时用钳子拧另一只接头部分丝毫不动,加上懒癌发作就没动,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语在这里完全应验了,隔了两天想用他确给我撂挑子了,点焊笔夹头直接掉了下来

是不是很尴尬
重新焊接吧

补两张焊接后电阻测试图

两根差了0.1毫欧,也有可能测量问题,不纠结了
买了点焊机的,有时间都把点焊笔拆下来补焊一下吧,别关键时刻耽误事

网友A:
最后一图的焊笔看着别扭,黄铜、焊锡。既然号称“工具齐全”,应该用液压钳,紫铜笔和焊头直接液压

网友B:
我也测试下我的点焊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的焊笔看着别扭,黄铜、焊锡。既然号称“工具齐全”,应该用液压钳,紫铜笔和焊头直接液压 ...

懒癌发作,工具齐全不代表愿意折腾,能用就好,因为变压器点焊机再怎么折腾也就那样了,没有折腾价值了

网友C:
一个波波三折,两个波波六折。。。。。

网友D:
简单的才是最好的,铜鼻子+紫铜柱磨尖,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测试下我的点焊笔才行

淘宝卖的所有类似点焊笔估计都这个德行

网友E:
没有折腾后的效果测评,差评

网友F:
用焊枪最好?最不济用煤气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波波三折,两个波波六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网友G:
这得搞个好大的烙铁才能焊动吧

网友:
液压钳搞起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折腾后的效果测评,差评

图补上了,电阻降低一半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才是最好的,铜鼻子+紫铜柱磨尖,足以。

紫铜柱点焊不太好用吧

网友H:
我从山东潍坊那家买的电焊机红黑快速接头,里面缠线的看着像铜皮的东西,用磁铁一试,竟然是铁皮,TMD这能省多点成本?

网友:
要搞电池组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从山东潍坊那家买的电焊机红黑快速接头,里面缠线的看着像铜皮的东西,用磁铁一试,竟然是铁皮,TMD这能 ...

因为快接头里边就是镀铜铁皮,这家良心没安装铁皮,明天发贴

网友:
用得少修得多,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焊枪最好?最不济用煤气烤一下。

这倒不用,t12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得搞个好大的烙铁才能焊动吧

老家有一个150瓦大电烙铁,t12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