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硬胡子比较适合用哪个型号的剃须刀?

楼主(2021-06-07):
   兄弟们有推荐的吗?

网友:
毛剪!
还有毛剪干不动的须吗?

网友A:
上夹子,直接拔!痛并快乐着

网友:
说实话,用电动刮胡刀,太费刀头;用手动的刮,刮得也不好;最好买个电动理发器,就当理头发一样,感觉很轻松。

网友B:
松下或博朗往复式那种 ,剃的很干净。

网友:
试试真汉子或者烟斗剃须刀

网友:
吉列剃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夹子,直接拔!痛并快乐着

我都准备好沥青了

网友:
一次性剃须刀,几毛一个,剃不动了就丢弃,二十块可以用几年……

网友:
99元的飞利浦用了16年了,现在还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松下或博朗往复式那种 ,剃的很干净。

松下刀网没有飞利浦耐用,我手上松下,飞利浦,博朗都用过,最后还是飞利浦的用的最多,当然家里吉列手动刀头也有,哈哈

网友:
飞利浦三刀头的适合楼主,两刀头的一般我出差带着用

网友:
同意13楼的观点,用过博朗和飞利浦的,这个用来剃一下光头就高下立判,博朗的就是渣渣。必须飞利浦用着最爽就是飞利浦三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准备好沥青了

最好使用松香,用完了还可以焊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松下刀网没有飞利浦耐用,我手上松下,飞利浦,博朗都用过,最后还是飞利浦的用的最多,当然家里吉列手动 ...

硬胡子用飞利浦不顶事 ,刮不净的。飞利浦那种旋转刀头的适合细软的胡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胡子用飞利浦不顶事 ,刮不净的。飞利浦那种旋转刀头的适合细软的胡须。 ...

我络腮胡表示毫无压力,先用修边刀头,然后再用三刀头那边,有能调整贴面弧度的刀头稍微好用点,太长的胡子还是要用到吉列手动刀头

网友:
博朗9系,很好用。

网友:
博朗还是可以的,不过最好用的还是用刀片自己手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