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usb电池供电 摇头小风扇 大家看看怎么加速

楼主(2021-06-07):
刚刚买的18650供电小风扇,外观和做工都很满意,唯一的缺点就是噪音和电流大了,想改一下转速以降低工作电流和运行噪音,现拆图供大家提建议,谢谢了。目前工作电流最小档是3百多毫安。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比你的简单点,也是最低档就很冲

网友:
步进电机摇头,便携风扇这样干少见,稍微降速可以串二极管试下, 应该也可以通过调节R14 R15电阻比例值调速

网友A:
拔掉风扇接头,测量主控板风扇输出电压,如果没电压插回风扇,然后并列假负载电阻分流给风扇减速。或者手电反向开关绕过风扇主控板,按一下锂电池电压输出超静音模式,续航好几小时。芭蕉共田F95主控板输出有电压,可以改基准电阻参数来实现调速,GT328高集成单芯片,可以给风扇串联电阻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风扇接头,测量主控板风扇输出电压,如果没电压插回风扇,然后并列假负载电阻分流给风扇减速。或者手电 ...

前者可以减速但工作电流不能减少,后者没有看懂,能再说详细点吗

网友:
我有一台电扇,他是提高电压来控制转速,很惬意

网友B:
R14或R15上串个电阻试试,可以并个开关换档

网友C:
这电扇有链接吗?看不不错啊,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4或R15上串个电阻试试,可以并个开关换档

好的,我再拆开看看吧,你知道这个控制芯片采用什么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者可以减速但工作电流不能减少,后者没有看懂,能再说详细点吗 ...

后者改动比较麻烦,需要加开关打孔,找升压板位置。我改过GT328充电风扇,是可以增加更慢速超静音,从4档到5档,忘记切断开关按下调速档按钮,结果烧一体板升压芯片。前者效率是最大问题,类似很早有刷电机串电阻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改动比较麻烦,需要加开关打孔,找升压板位置。我改过GT328充电风扇,是可以增加更慢速超静音,从4档 ...

准备有空拆开电路板,摸清控制芯片就可以改了,另外我想换个12v电机试试,就是手头没有,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扇有链接吗?看不不错啊,想了解一下

这款风扇很奇怪,淘宝没有,PDD倒是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风扇很奇怪,淘宝没有,PDD倒是很多

我pdd搜了下,竟然卖50多块钱,这么贵啊

网友:
喜欢自己做,,买电机,无刷电机,,用ne555做调速。。

网友D:
扇叶大,风大,噪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扇叶大,风大,噪音小。

支架做的不美吧,我现在也在寻求改装方法

网友:
人家坏的风扇架子,,被我改成无刷直流电机,,给老人做了一个木头风扇,,用了5-10年了。就是没有风扇罩,,那时电机一个2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