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是不是锂电池

楼主(2021-06-07):
太阳能上水器的记忆电池,标的Li-ion,这个是锂电池吧?直接用蓝牙耳机用的小聚合物代换使用也可以的吧?

网友A:
第一行就写着li-ion锂离子啊

网友B:
是锂电池,最近看到不少这种封装的。

网友:
是锂电池。
这个好大啊,现在的tws耳机里的电池是不是比他容量还大点?
科技发展的真快。

网友C:
应该是一次性的。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次性的。容量大。

可能一次性的,我试了充电充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就写着li-ion锂离子啊

标注我看到的,但是充电充不进,我不知道是不是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锂电池,最近看到不少这种封装的。

深水宝上这种封装的锂电池现在找不到,镍氢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注我看到的,但是充电充不进,我不知道是不是锂电

有可能是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次性的。容量大。

那你看最下面一排12h 6mA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标注我看到的,但是充电充不进,我不知道是不是锂电

可能是寿命到了。不可充的不是标Li-ion,更不会在下面标上12h 6mA。这就是告诉你用6mA电流充电12小时。不可充的电池上面会标着NOT RECHARGEABLE(不可充电)的。这种小容量电池你用普通锂离子充电器给它充电可能会将它充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水宝上这种封装的锂电池现在找不到,镍氢的多

这种封闭的锂电池有。都是特殊场合用的,销量少,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一次性的,我试了充电充不进

你胆真大,还好不是ER开头的

网友D:
既然标着Li-ion,那肯定是锂离子电池。而且下面还告诉你12h 6mA,也就是说用6mA电流充电12小时。这个充电器得特制。如果是不可充电池,上面都会标上英文Not rechargeale(不可充电)。充不进电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池已经坏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充电电流太大,触发了内部保护或是烧坏了保护电路。

网友:
ETC上面有这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寿命到了。不可充的不是标Li-ion,更不会在下面标上12h 6mA。这就是告诉你用6mA电流充电12小时。不 ...

没文化害死人,我直接用TP4056小板接上充了,看看真被我糟蹋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标着Li-ion,那肯定是锂离子电池。而且下面还告诉你12h 6mA,也就是说用6mA电流充电12小时。这个充电器 ...

12 H 6mA还真就没看,一开始就看到Li-ion了,心想是锂电,就用TP4056上去充了,充不上,然后又用维修电源夹上充,一看也没电流了。
看来被我干死了,没文化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标着Li-ion,那肯定是锂离子电池。而且下面还告诉你12h 6mA,也就是说用6mA电流充电12小时。这个充电器 ...

还有没有救过来的可能性,深水宝上没找到这种封装的,找到的都是3.6V镍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救过来的可能性,深水宝上没找到这种封装的,找到的都是3.6V镍氢的 ...

难了。锂电池拆卸风险很大,别看小不点儿,炸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网上、闲鱼再使劲找找看。实在不行外接电池盒,做好密封。

网友:
这种封装的,乍一看是镍氢电池,再一细看是锂电池,中间没有串联的结构吧?能把塑料皮拆掉,看看正极和外观,是什么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