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鲜出炉的FLUKE 289C,很牛逼的SN号0001,附上出厂精度检测报告

楼主(2021-06-07):
新鲜出炉的FLUKE 289C
很牛逼的SN号0001
附上出厂精度检测报告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这两个香蕉堵头是干嘛用的?猜测有可能是堵住电流笔座的光路用的?

网友:
养眼啊那俩塞子应该是堵电流插座用的,防止误插烧表

网友A:
养眼啊,多少米

网友:
又入新表了啊,那2个东西是电流档防尘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养眼啊,多少米

3K+。不过 公司走账80%

网友:
这不是奇林工具前两天刚测得那台吗,原来你是买主啊

网友B:
看了新的电池后盖又更新了,以前写着汉字是美国设计,中国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新的电池后盖又更新了,以前写着汉字是美国设计,中国制造

新版电池盒不光是背部印字不同,内部也由弹簧更换为弹片。据说是接触性能会更好,但我还是认为弹簧式的设计优于弹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这两个香蕉堵头是干嘛用的?猜测有可能是堵住电流笔座的光路用的? ...

插座孔堵头,不过这东西爱掉了。

网友C:
后盖顶部两个螺丝孔的胶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电池盒不光是背部印字不同,内部也由弹簧更换为弹片。据说是接触性能会更好,但我还是认为弹簧式的设 ...

19年的电池盒已经换弹片了

网友:
真是奇林机电演示的那台啊,,,

网友D:
现在3千多的价格还是可以哦,以前要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盖顶部两个螺丝孔的胶塞?

谢谢。现在才知道是个笔座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3千多的价格还是可以哦,以前要贵很多

裸机未税3000多,加税开票要4000多了。当时也想买个2手的用用,但鱼上二手的成色好些的也要2500以上了,弄不好还有可能是拼装机。因为有部分是公司走账,再加上二手东西不太敢买,就买了个全新的

网友:
牛逼,走了一下空间全齐了嘛!日置DT4282,福禄克的F289等等全有了嘛,下一个玩个泰克DMM6500台式表了吧?

网友E:
有时间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间拆开看看

网上见过有好多拆机图,这婊子是全新的最好就不要拆了。据说PCB上的固定螺丝的扭矩是不一样的,拆装不当有可能会造成PCB板因应力不均匀引发许多奇形怪状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