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风扇啊

楼主(2021-06-07):
用了好多年了,然儿启动困难,手动转都卡,然后拆出来加点油吧,这东西也没轴承,加完油是滑了,但是装回去不转了,郁闷的不行那铜丝真和头发丝有的一比很丝的

然后拿去后盖插上电,电机是有声音的但不转,盖上都没有声音,然后试着马达和后盖离开一丢丢到可是以转的,然后几次试着盖住拿开点距离最终是好了

现在的风扇坏就好像都是这个毛病卡住转不动上油后滑了但是不转了,这个毛病到底在哪。希望大佬们指点下,马达线啊什么的也没烧坏啊

网友:
前后轴套不同心了,装上以后拿螺丝刀把手,把轴横着来回敲几下就好了

网友:
前、后盖没有装好,同心度不达标。楼上的办法不错。

网友A:
螺母别上紧逐个敲端盖4角,边敲边盘轴,顺滑后上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别上紧逐个敲端盖4角,边敲边盘轴,顺滑后上紧螺母

为啥呢?顺了顺了,但过了几天又卡了。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呢?顺了顺了,但过了几天又卡了。问题在哪?

可能轴承不行扫膛了

网友B:
前几天无聊把仓库的旧风扇掏出来拆了清理电机,拆了加油,手头没合适的油,就直接加了挖掘机用的毛毛虫,现在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无聊把仓库的旧风扇掏出来拆了清理电机,拆了加油,手头没合适的油,就直接加了挖掘机用的毛毛虫,现 ...

最好是变压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