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夹具无损拆14v三星开关电源改12伏

楼主(2021-06-07):
隔壁论坛有网友出14伏的剪线开关电源。看价格挺好,就买了十个。

12伏才是常用的嘛。咱改。

找来夹具,夹出缝隙,螺丝刀撬起。无损开壳。看了一下做工用料,还行。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

找到431,看到它前面的473贴片电阻了没?就它了,431的上拉电阻,阻值减小,输出电压减小。

用100k可调,阻值调到47k,焊到板上调电压,把电压调到12.096v。空载嘛,让它高出一点点。

测一下阻值,38.63k。

一顿折腾,终于匹配好电阻,用220k和47k并联,阻值在38.65k。很贴近。

两只电阻焊上电路板。找来输入输出线,焊好。

测一下电压,12.11v,非常好。

输入输出线打上结。防止拉扯。

502胶水粘好。
上夹具固定。
5分钟后,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这一次把那个上拉电阻的阻值找准了。后面的9个电源就好办了。

网友:
502能粘劳么?

网友A:
502粘的不耐磕碰

网友:
找来夹具,夹出缝隙,螺丝刀撬起。无损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粘的不耐磕碰

那得用什么胶水呢?

网友B:
我是来看怎么无损拆的,楼主你倒是给个方法啊!另外说12V的剪线裸板电源板也便宜啊,买这个再改也麻烦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怎么无损拆的,楼主你倒是给个方法啊!另外说12V的剪线裸板电源板也便宜啊,买这个再改也麻烦了点 ...

找来夹具,夹出缝隙,螺丝刀撬起。无损开壳。

网友C:
这是BOOM星显示器的电源,不过直接怼到12V的路由上问题也不大

网友:
改它干什么,14v有时候可以充电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BOOM星显示器的电源,不过直接怼到12V的路由上问题也不大

我也有同款,那显示器明明可以用12v,不知道为什么还搞奇葩的1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怎么无损拆的,楼主你倒是给个方法啊!另外说12V的剪线裸板电源板也便宜啊,买这个再改也麻烦了点 ...

拍了个图。夹开缝隙,撬一下就好。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得用什么胶水呢?

用粘水管的PVC胶水,很好使!

网友:
用14V的三星显示器我试过插12V不工作,设计真TM不合理。弄个非标电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粘水管的PVC胶水,很好使!

那种胶水好像有腐蚀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胶水好像有腐蚀性的吧

粘这种电源外壳很好用,腐蚀性,就是溶解点塑料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同款,那显示器明明可以用12v,不知道为什么还搞奇葩的14v

不止电压奇葩,它的原配插头也奇葩。中间带根针。

网友:
用704或者热熔胶,个人比较喜欢热熔胶,方便以后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