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886N v5 硬改16M闪存64M内存,刷Openwrt成功

楼主(2021-06-07):
TP-Link 886N v5 目前全网20元包邮就能买一个,近来想着动手硬改,改过中兴E8821 为爱快AP,这个不用更换内存,比较容易。
886N需要拆焊内存,所以买了风枪,新电烙铁,16M闪存,64M内存。动手了,下面上几张图。还有提取的ART和固件打包下载。
硬改流程如下:
第一部分(换内存,拆闪存):
1、先原机开机试试是否功能正常;
2、拆机,比较难拆,容易坏外壳;
3、找到内存和闪存,用胶带把边上的小元件,电阻都贴好;
4、加助焊油,用风枪拆掉内存,这个比较难,新手要注意,温度要在350以上;
5、清理焊盘,加助焊油,用电烙铁将新的64M内存焊上。
6、插电开机测试,64M内存是否正常使用,如果灯全亮有可能是虚焊或连锡;
7、用电烙铁或风枪拆掉BIOS闪存,同样加油和清理盘
第二部分(提取BIOS和ART):
1、将拆下旧的2M闪存放在编程中读出BIOS,保存,文件名:886N.bin;
2、用WINHEX打开存好的886N.bin, 定位到20800之后的64K,复制块
3、用WINHEX新建一个64K的文件,将复制的块粘贴”写入“,不要以插入的方式,使用文件变成67K
4、另外64K文件为886-art.bin 备用。也可以用下载包中的ART,最好用本机自己提取的。(art文件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能够启动无线的设置文件)
第三部分(写入breed)
1、将8M以上的新的闪存芯片放入编程器,写入BREED; BREED的固件在下载包中,Breed选择breed-tp9343.bin,也可以到Breed地址:https://breed.hackpascal.net/ 下载
2、将写好的闪存重新焊上路由器主板,注意1脚的位置。
3、开机重启则可进入breed,正常在电脑端输入的地址为192.168.1.1
第四部分(用BREED刷入ART和openwrt固件)
这个比较容易,分别刷入ART和将下载包中的openwrt固件;
1、 路由器断电,用网线连接电脑与路由器的LAN口(注意,是一排4个网口里的任意一个,不是橙色的WAN口)
2、 用针按住复位键不要松手,接上电,直到看到路由器灯一直闪烁再松手。(其实不用按复位键也能自动进入闪烁模式的)
3、 进breed恢复模式,打开浏览器登录192.168.1.1 ,
4、 修改MAC地址,点击TP-LINK设置,PIN不用管,看MAC地址是否与路由器背面的MAC地址一致,一般改过一次之后都不需要  再次修改,可直接进行下一步。
5、 刷固件与wifi信号配置文件,点击左侧的固件更新,然后勾选固件和ART,分别点击浏览选择文件后点击上传:
(1) 固件选择8M版本的"openwrt-ar71xx-generic-tl-wr882n-v1-squashfs-sysupgrade-OK.bin"
(2) ART选择TL-WR886N-art.bin 也可以选择自己提取的art
收工。。。。。
本次硬改主要的困难,是64M内存的焊接,拆焊新手建议是用风枪。拆焊后用烙铁推平焊盘上的焊锡,这样新的内存放置比较容易对准焊盘。
有时候确实不对得太准,引脚和焊盘有点偏差都是可以焊接成功上去的。第一次焊接上机出现了上电,灯全亮(所有灯包括网口灯都亮)网卡完全识别不了。
重新细致再补焊一下内存让每个引脚都沾锡,故障就排除(网口灯不会自动一直亮了,只有插上网线才会亮才是正常的。)
从灯的闪烁判定刷机是否成功:
路由器的灯是先常亮然后就是闪烁,闪烁大概1分钟就一直常亮就一般都是成功刷机了
所需固件下载地址:
http://www.lamnas.online:5000/sharing/DGFqt2WEF

回复私信请求密码。

网友A:
没啥搞头了,现在的路由配置都比较可以,不用硬改了,想看硬改的都没几个人,何况还付费才能看。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路由器我还有2个,没啥用。又不是千兆的,现在网速都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啥搞头了,现在的路由配置都比较可以,不用硬改了,想看硬改的都没几个人,何况还付费才能看。 ...

你这样让楼主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让楼主情何以堪?

确认难堪@

网友:
这东西最好的归宿就是垃圾堆

网友:
哎  已经是回忆了

网友C:
坛子里那么多折腾的人,有多少东西是折腾过了一直在用的,我觉得楼上的各位有点打击楼主了,来这里的不都是为了折腾吗

网友:
还有点用处的,比如放在储藏室等要求不高的地方,在要求不高的地方也可以作为vlan交换机

网友:
这个路由器是百兆的吧,没什么搞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让楼主情何以堪?

本来我也是这么折腾过来的,多亏了论坛前辈的无私分享,才一步步学会。楼主搞个付费观看本帖内容,所以不太赞同这样的做法。楼主后来取消了观帖限制,还打字那么多做成教程,也是很有心了。
路由器硬改刷第三方固件相关知识和操作,论坛有很多前辈写了很多教程,都是免费分享的,我也学着做了几个科普和教程,在论坛和我QQ空间,都是免费观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那么多折腾的人,有多少东西是折腾过了一直在用的,我觉得楼上的各位有点打击楼主了,来这里的不都 ...

本来我也是这么折腾过来的,多亏了论坛前辈的无私分享,才一步步学会。
楼主搞个付费观看本帖内容,所以不太赞同这样的做法。
折腾成功了来论坛发帖,也是想得到一些认同感,结果别人根本看不到,有啥用呢?
楼主后来取消了观帖限制,还打字那么多做成教程,也是很有心了。
路由器硬改刷第三方固件相关知识和操作,论坛有很多前辈写了很多教程,都是免费分享的,我也学着做了几个科普和教程,在论坛和我QQ空间,都是免费观看的。

网友:
往事只能回味!  如果是3-5年前,这样的贴子会非常火的

网友(2022-04-13):
大佬级别高手,有你在论坛才会更精彩

网友:
这改了也是没意思了。

网友:
没什么搞头,现在小区2.4g频段已经被干扰的很难用了。

网友(2023-02-12):
路由器是百兆的吧,没什么搞头

网友:
手动达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