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杂牌无名无线摄像头

楼主(2021-06-07):
昨天去朋友废品站,没有好玩的东西,看见一个杂牌无线摄像头,回家粗略拆机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可以联网看看能不能查出设备app平台

网友B:
摄像头还可以,目测还能用,找一下APP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联网看看能不能查出设备app平台

试了很多APP都不行,这货不能发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还可以,目测还能用,找一下APP试一试?

开机自检通过,下载很多APP都不能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很多APP都不行,这货不能发射WIFI

用网线,连接后,用电脑查,记得,一定要先把摄像头用黑色胶布粘起来,免得个人信息曝光。用电脑查可以细心点,找,总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网线,连接后,用电脑查,记得,一定要先把摄像头用黑色胶布粘起来,免得个人信息曝光。用电脑查可以细 ...

关键是这货阉割了网口,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货阉割了网口,哈哈哈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慢慢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机自检通过,下载很多APP都不能连接

下面没有贴纸吗?来拍一张照片看看? 如果有复位键的话,按一下试试?

网友C:
我有个类似的,有三个天线,看起来挺唬人的,其实只有一个天线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没有贴纸吗?来拍一张照片看看? 如果有复位键的话,按一下试试?

没有贴纸、没有二维码,没有品牌,没有网口,没有无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类似的,有三个天线,看起来挺唬人的,其实只有一个天线可以用

天线再多,拆开看其实就一根有用的,样子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慢慢试

不试了,费心劳神,反正不要钱的东西,拆两个小步进电机,和8M的Flash,其它的丢垃圾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贴纸、没有二维码,没有品牌,没有网口,没有无线信号。

把卡装进去看看会不会自动录像?  看看视频会不会有厂家水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卡装进去看看会不会自动录像?  看看视频会不会有厂家水印什么的?

还能这样操作,我去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能这样操作,我去试一试

稍微查了一下,有类似方案的,有人说用v380这个APP连接摄像头,详细的,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查了一下,有类似方案的,有人说用v380这个APP连接摄像头,详细的,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 ...

插口复位也不能录制视频,V380的APP试过不行,估计硬件或固件有问题,不折腾了,谢谢兄弟各种参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