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推荐个家用的锂电钻,主要用于偶然打打砖墙,上个5mm的膨胀螺丝等

楼主(2021-06-07):
价格300以下,100多的更好,因为用的少。。。。主要用于偶然打打砖墙,上个5mm的膨胀螺丝,给防水盒,铁皮盒开开孔,做做手动,钻个木头等。

电池可以一电一充,容量不需要太大,电压12V、21V的都可以;
拧螺丝、平钻肯定必须有,要不要带冲击?
大家可有好的建议?

补充内容 (2021-6-11 17:21):
南威,退货中。。。。建议有钱还是上一二线品牌手电钻吧!

网友:
12V用瓷砖钻头估计打不动,建议上21V的

网友A:
一百多的?买个公模的就是了,牧田款和大艺款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的?买个公模的就是了,牧田款和大艺款都行

什么是公模?我推荐的吗?

网友B:
刚146入的小凡2电1充,你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的?买个公模的就是了,牧田款和大艺款都行

有推荐的吗?

楼主:
南威或者芝浦怎么样?

网友C:
如果偶尔打砖墙,推荐21v的,12 v的没劲,买那种公模的什么牧田款之类的,一百多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偶尔打砖墙,推荐21v的,12 v的没劲,买那种公模的什么牧田款之类的,一百多就差不多了 ...

龙韵怎么样?21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146入的小凡2电1充,你可以考虑一下

哪里入的,现在价格不便宜了吧

楼主:
准备入手188的南威21V,5节电池的,兼容大艺电池的冲击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入手188的南威21V,5节电池的,兼容大艺电池的冲击钻。

既然预算300,直接买家装版电锤啊!
减店卷30+618卷10+一淘15元,也就280元多点,10芯电池,就等于加100多了个电锤机身。套餐送的是角磨机,跟客服说换无刷电钻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入手188的南威21V,5节电池的,兼容大艺电池的冲击钻。

忘了你这价格也是没减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你这价格也是没减券的

就是188,便宜不了几块钱。-60的券已经剪了。

网友E:
如果不是经常用,还是买220V的电钻好使,不用担心放久了电池失效

网友F:
我觉得几十块买个插电的更靠谱...

网友G:
12v小凡2电1充   100元  7元运费!使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经常用,还是买220V的电钻好使,不用担心放久了电池失效

不会的,电池可以用T12,当移动电源。不然我也不会买,后面会做个点焊机,也不怕电芯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几十块买个插电的更靠谱...

我可能是抚摸党吧,就是为了存工具,目前还没有使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v小凡2电1充   100元  7元运费!使用不错

很多坛友都推小凡,但它不带冲击,12v有时候怼钢板、砖墙可能干不动。还有没有旗舰店,不知道从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