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HY16颗粒 开卡需要修改什么 有大神知道吗 ssmptool软件

楼主(2021-06-07):
求求了   有大神教一下吗

网友A:
大佬有发教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
不需要知道什么,建议你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发教程,你可以看看

哪里有教程啊 求链接

网友:
用固件生成工具在SATA接口刷不了么

网友(2023-06-22):
你看看 哪里问题

网友(2023-07-28):
这个工具能发一份给我吗?3QQQ

网友(2023-09-08):
网上搜索一下 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