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块Asus B150M主板开机能亮屏,但是键鼠无用,15S自动关机?

楼主(2021-06-07):
更换了U、内存、键鼠,故障一样: 开机能亮屏,U、RAM、USB外设自检都正常,但是键鼠无用,圆口键盘也不能用,不能进Bios界面,15S自动关机?…… 这是哪里的毛病? 第一次碰到这么诡异的故障。是否Bios芯片坏了??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网友:
USB设备过载
要么是USB外设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主板上的 USB模式 跳线帽

网友:
找个U盘  ,装 bios 文件 ……升级过程 做完

楼主:
谢谢大家。 的确是主板USB接口的问题,有个USB3.0接口内部一个触片脱位、与内部另一个触片短路导致主板自检报错……

网友:
华硕usb电流过载的通病

网友:
usb设备有短路,建议拔掉所有外设开机试试

网友:
usb over
意思是
usb完蛋了

网友:
论学好英语的重要性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USB口短路了

网友(2021-07-23):
如果拔出所有USB设备和前置模块,还这样,那这块主板就报废了需要重做南桥

网友:
over curren   超过电流的意思,电流过大了,就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