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日产天籁异味,关于空调清洗请教

楼主(2021-06-07):
日产天籁,3年半,3万公里,换空调滤芯之后还是有异味。
网上查了下说是要清洗空调。

有没有哪位大神自己动手清洗过?清洗剂需要买汽车专用的吗?还是家用的那种也可以?有个朋友搞家政的说送我两罐,不过是家用空调的那种,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可以使用的

网友A:
应该是清洗蒸发箱才有用.我也准备去洗一洗

网友B:
空调不漏一般不用清洗,换个过滤芯,顺便检查里面有没有老鼠屎之类

网友C:
我洗过,拆开空气滤芯,然后空气清洗剂,就是泡沫型的,打开空调,风力最大,把清洗剂通过一个软管喷进去,感觉就是清洗鼓风机叶片而已,然后脏水会顺着排水管流出来,不必担心。

再说效果,感觉效果是有的,但是管的时间不长,最主要是每次用完空调之后,要关AC吹几分钟,把空调里面的冷凝水吹干,这样就不容易有异味。

反正,我开车很随意,基本上上车按钮一按就起步,停车按钮一按就下车。所以我开的每一辆车,空调开后第二年都有一股霉味。过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D:
清洗汽车空调,是清洗空调的蒸发器。用家用空调或者汽车专用空调清洗剂都可以。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空调鼓风机绝对不能沾清洗剂,否则鼓风机用不了几天就停转报废。要用一根软管,把清洗剂直接喷到蒸发箱里,不能图省事,在空调外循环进气口往里喷。

网友E:
你这个还是要去天籁论坛看看 上面一般都有教程

要不就去外面汽修店 用内窥镜清洗空调蒸发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清洗蒸发箱才有用.我也准备去洗一洗

对,就是清洗蒸发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不漏一般不用清洗,换个过滤芯,顺便检查里面有没有老鼠屎之类

换过了,还是有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洗过,拆开空气滤芯,然后空气清洗剂,就是泡沫型的,打开空调,风力最大,把清洗剂通过一个软管喷进去, ...

我基本上都是关空调后再开一会儿再关的,但是还是没用,还是有味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洗汽车空调,是清洗空调的蒸发器。用家用空调或者汽车专用空调清洗剂都可以。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空调鼓 ...

看网友的做法都是拆了空调滤芯,从滤芯的位子喷进去?

网友:
1,你自己可能不拆东西洗不到蒸发箱。2,清洗的时候不控制清洗液流量,可能会导致鼓风机调速电阻,控制器损坏。3,找维修站做,遇到故障可以找维修站索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还是要去天籁论坛看看 上面一般都有教程

要不就去外面汽修店 用内窥镜清洗空调蒸发箱 ...

看过了,有车友这么干过的

网友:
如果清洗过还是不行,应该是发动机舱的味道串进来了。清洗发动机舱试试

网友:
我是直接百度这个车型的空调结构,搞清楚需要清洗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需要清洗的地方打一个洞。用胶水粘一个可以接管子的机械开关,需要清洗就打开开关,管子连接泡沫清洗剂,直接一瓶全部打进去,半个小时后开制冷大风吹一下关联空调在接水管冲洗一下,过半个小时后在开空调吹干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友的做法都是拆了空调滤芯,从滤芯的位子喷进去?

是的。拆掉室内滤芯,绕过鼓风机,直接向蒸发箱内喷。

网友:
是清洗蒸发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洗过,拆开空气滤芯,然后空气清洗剂,就是泡沫型的,打开空调,风力最大,把清洗剂通过一个软管喷进去, ...

洗后再喷抑菌剂。

网友:
换滤芯,然后整2罐“车里爽”,使用的时候空调全开,风力最大。

网友:
有条件的还是去拆蒸发箱清洗好.那种内窥镜的一时清洗后,还是不彻底.建议长痛不如短痛,拆蒸发箱.
完了之后,保持AC一直开,无论冷暖
定期更换空调滤芯
每隔一两个月,车子在阳光底下,热风挡最大,吹个十来分钟
这样,空调就可以长久的保持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