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臺索尼液晶電視(SONY 55W800B)cof壞,墊片法修復成功

楼主(2021-06-07):
拆一台索尼電視,SONY 55W800B

這是一開始的橫紋跳動問題

一星期後就這樣了

所以第一時間更換邏輯板,型號是T550HV06

淘寶回來第三塊邏輯板後,斷開右側排線的圖像

斷開左側排線的圖像

全插排線的圖像,屏線和排線也更換過,恐怕是cof問題,網上搜到有撕耳朵法,墊製片法,透明膠絕緣法,但不知道具體屏蔽那些金手指,打算再換主板先試下,反正不貴

主板還分大小兩塊

芯片上方和電路都有油亮的痕跡,是高溫燙傷?

更換主板要注意這課螺絲的邊角,是主板的型號版本,例如我的是1-889-202-24

遙控器接受模塊的左右信息,應該和5G,藍牙和3D眼鏡有關

電源板型號

屏幕面板型號

喇叭型號

3D眼鏡型號

這是一開始的橫紋跳動問題動畫,默認會扣34MB。。。。幣多請看

插入動畫是這樣的

觀察發現更換下來的排線白色地方的左邊有兩根比較黑的排線

這是背面

這是新插上去主板的,同一地方也是有兩根相對黑的線
於是就想到了嘗試在這裡墊片絕緣的方法

然後是失敗的,畫面和這個差不多,所以沒有拍下來
正打算放棄的時候,想起網上的是多屏蔽右側的,於是做最後一次嘗試吧,把紙片放另一端,與黑線相反的一端

然後開機,神奇的畫面出現了!!但是頂部還是有橫線
估計紙片大小不對,只能再剪紙一大一小

大一點紙片的效果不行

換小的,更不行。。。。看來還是第一次剪的最接近

於是再剪一紙

開機畫面正常了!!!!

現在就是疑問
1、為何黑的排線,反而沒有不是短路的地方?
2、這是主動3D電視,屏蔽了部分Y軸線路,電阻會變大,還能不能用
3、墊片法能支持多久。。。。。
PS:墊片紙是辦公用的便條紙減下來的
排綫老化,金手指容易脫離,我用紙巾插一排綫,幾個針腳都脫離,歪了...
用透明膠的話,用鑷子會容易定位些,但要小心撕開的方向
排綫老化,金手指容易脫離,我用紙巾擦拭一排綫,幾個針腳都脫離,歪了...
無法再調整,相當於廢了

补充内容 (2021-12-1 11:43):
沒問題使用了半年,剛在前幾天復發,於是拆開把紙片用透明膠前後包上,再裝回來又可以了,但這樣厚了些,比較難扣上,直接用雙面膠的紙片最好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A:
我家的sony 之前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但是是大半个屏幕发暗,以为是屏坏了,10块钱卖了,难道真的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要压屏才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要压屏才能修好?

屏幕里面显示坏掉了,之前我修家里的电视,看了教程,说是排除法屏蔽金手指可以搞定。,

网友:
同款 15年左右买的,还在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sony 之前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但是是大半个屏幕发暗,以为是屏坏了,10块钱卖了,难道真的是逻辑板 ...

邏輯版是最容易壞的,大部分一更換就好

楼主:
修好了,墊片法,運氣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要压屏才能修好?

壓屏是最專業的方法,最貴的方法,也是最後的方法,但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找到,性價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里面显示坏掉了,之前我修家里的电视,看了教程,说是排除法屏蔽金手指可以搞定。, ...

嗯,目前墊紙片的屏蔽法搞定了,已經更新,不知道還能撐多就,主動3D不敢用了

网友D:
我那台三星也是这种情况,现在一直没修,排线这么脆弱为什么还这样设计,就不能设计用稳固一点的方法

网友E:
垫片,不会导致一边偏暗?

网友F:
垫片屏蔽了电路保护,屏幕本身或者cof有问题,能用多久就看运气了。用纸不好容易吸潮,双面胶背胶纸那种比较好。这个方法比较好,剪线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垫片屏蔽了电路保护,屏幕本身或者cof有问题,能用多久就看运气了。用纸不好容易吸潮,双面胶背胶纸那种比 ...

謝謝提醒,現在不想更換了,怕一動就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台三星也是这种情况,现在一直没修,排线这么脆弱为什么还这样设计,就不能设计用稳固一点的方法 ...

有排線能替換還好,一切都是縮水,劣幣驅逐良品的結果,我姐夫的42U村松下等離子,目前還好用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垫片,不会导致一边偏暗?

沒偏暗呢,就大可會有延遲,甚至拖影,目前還沒看到

网友:
楼主是台湾人啊,哈,到底修好了没

楼主(2021-12-01):
沒問題使用了半年,剛在前幾天復發,於是拆開把紙片用透明膠前後包上,再裝回來又可以了,但這樣厚了些,比較難扣上,直接用雙面膠的紙片最好

楼主(2022-08-01):
現在這電視換板了,現在天氣冷也開不了機。。。。。。開始綠燈一直閃到嘣的一聲,然後再閃綠燈--》嘣,這樣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