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生活日记酸奶机(班得瑞SNJ-M7)

楼主(2021-06-07):
拆修生活日记酸奶机,坏了拆开修修

检查后发现这颗降压电容失效了,找一个換上恢复正常

END

网友:
降压电路而已。这个是共性问题。

网友:
耐压630伏都那么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修过一个加热元件坏的

网友:
换成安规呀

网友(2024-01-13):
加热板什么型号的?我的温度不够,前段时间降温几次都做不成功,后来才发现是环境温度太低,达不到发酵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