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捡到一个针孔摄像头,不知道怎么玩,求方法

楼主(2021-06-07):
需要下个什么软件吧?

网友A:
扫一扫第二张图片二维码,有用户名及密码试试

网友B:
查水表请喝茶的前奏

网友:
每天一个小技巧,哈哈哈哈。没玩过,只能绑定了

网友C:
开机查看IP参数,这种WIFI摄像头一般有专门的app,标签上的二维码是UID(上面一连串CM开头的码),下载一个通用的WIFI摄像头app扫描此编码(二维码),看能否加入。如无法加入,就要找出RESET按钮或WPS按钮,然后按照USER :admin 密码空着登录试试,复位后,WIFI信号标示为UID码。注意,可能此设备MAC为随机码。但愿此设备预留了USB接口或可以添加USB接口,需要测试并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一扫第二张图片二维码,有用户名及密码试试

二维码扫了,出来一排数字和字母,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水表请喝茶的前奏

哪有这样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查看IP参数,这种WIFI摄像头一般有专门的app,标签上的二维码是UID(上面一连串CM开头的码),下载一个 ...

我研究下看看
,有道理!

网友:
这个可以探测气缸

网友:
这不是图传吗

网友D:
别乱扫防止被套路

楼主:
怎么传啊?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乱扫防止被套路

扫了没事,嫑紧张

网友:
自己买的还是捡的?